各大鸡玩家都用什么方法消除接电时插头产生的火花?

楼主(2013-07-09):
之前用T插,每次接电都会跳火,插头并有烧蚀现象,现换成6mm香蕉头,现象依旧。请教各玩家消火花办法?

网友:
可以试下可控硅,但是这个方法也不是特别好。

网友:
还有沒有其他办法?

网友A:
制作防打火装置。。。

网友:
难道大多数玩家都任由火花乱舞?

网友B:
都是这样,习惯就好了。还有就是动作快一点,火花也会小些!

网友C:
自制防打火。12S用小于5欧姆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D:
没事不用管

网友E:
先对准一端,迅速插入,不要犹豫!!(听起来有点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