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电池3S 变 4S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我有4块 3S 4200 电池 我想拆掉一块 变成3块 4S电池可以么、 是同样的电池一起买了4块

网友A:
会比较麻烦,你需要一块4S的焊接板,然后安装负极开始焊接平衡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比较麻烦,你需要一块4S的焊接板,然后安装负极开始焊接平衡头,,

噢那还好、比较简单、只是怕不能而已、那个板几分钱一个、重新焊一下就好了是吧

楼主:
呵呵、把电池改成 4S了、比较不错、自己动手还是便宜、

网友:
不需要4s的平衡板,直接正负焊接引线,绝缘包好就行了。
倒是需要4s的平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