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不用GPS能不能飞?

楼主(2013-07-09):
NAZA V2不用GPS能不能飞?如何设置才能不让红灯闪?

网友A:
当然可以不用GPS~不插GPS模块飞控自动默认的是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不用GPS不能返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以及自动返航而且不能定点定高!gps只是一个即插即用模块~有无皆可

网友B:
GPS很大的一项作用就是定点,有了定点,机子基本不会漂移,很好飞,更适合摄影。当然还有失控自动返航,太重要了!

网友C:
楼主啊!NAZA V2的说明书你没认真看一次么?

网友D:
不插GPS模块,就算你打在GPS飞行模式,飞控会自动默认是姿态模式的,
你要是不接GPS,自然就看不到红灯亮了。

网友E:
不用GPS 和红色的naza一样 以前飞naza GPS模块还没出的时候 也很稳的 但是前提起飞前一定要很好的平衡重心
在室内体育馆飞 姿态模式 都是gps定点的感觉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晚了请谅解。

网友F: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