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的线破损了,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3-07-09):
电调的线有点破损,扎带勒的,里面的导线有些断了有些没断,该怎么处理?如果截断重新焊该怎么焊?

网友A:
里面线如果断的不多,点些焊锡,热缩管一封完事。如果断的多,间断,焊接,热缩管一封完事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1楼说得对。还有种方法。5块钱包邮发给我。你买个新的。

网友:
电调拆了外皮,找同样的线,更换,焊接.热缩管包新.
这样处理最好,不过得有技术和材料..

网友:
换线最安全

网友:
这是小事一桩,按楼上各位讲的弄一下。关键是今后想办法别再让绑带勒到。

网友:
扎带别为了绑的好看勒太死

网友:
金属线断的不多,没事。找胶布包一下,再套个热缩管!安全

网友:
硅胶管套一下最好

网友:
好像断了不少哦。建议重新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线如果断的不多,点些焊锡,热缩管一封完事。如果断的多,间断,焊接,热缩管一封完事

一开始我就是点的焊锡....然后还没等到烧热缩管呢就掉了,所以我发了个贴。。

网友A:
烙铁功率不够吧。焊锡完全融化不会掉的。焊锡都能渗透到线芯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功率不够吧。焊锡完全融化不会掉的。焊锡都能渗透到线芯里面的

35W的,是有点小。。。我再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35W的,是有点小。。。我再去试试!

35w的焊线做你这个活足够了。

网友:
从新焊接

网友:
用外热式电烙铁试试,应该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破掉的地方剪断,烙铁焊好热缩管包上OK

网友:
先在受损处上焊锡、然后用热缩管缩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