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左舵机乱向了?

楼主(2013-07-09):
为什么我的DX8接了下G4
模拟器
之后再开MCPX就左
舵机
乱向了?舵机都是好的,换了新的舵机也一样情况!

楼主:
左舵机正螺距也是上升十字盘,负螺距也是上升十字盘而不是下降,其间DX8接G4也不成功,通道不对,也不会调。那位懂的大侠能指点一下!

楼主:
描述有点不对,油门杆从零往上推,右舵机和后舵机正常上升推斜盘,左舵机只上升推一点点,量非常小,负螺距时则不动,或是在原中点徘徊。电调起动时就见到左舵机猛地向下拉了一下又回中了,其它两舵均不有此动作,螺陀选的120度一直在飞的,以前一直飞的没问题,为什么接了下G4模拟器就成这样了,无办法了了!

网友A:
调起来会很麻烦,控恢复出厂默认,按mcpx说明书将DX8控设置一次应该就好了。

楼主:
出厂默认在哪里?

楼主:
刚才用MODEL Reset "Reset"了一下,貌似没起作用,资料还在里面

楼主:
重置了下,好了!但是新的问题出来了,只能使用“ 1 Servo” 了,以前一直用的 3 Servos 120度 就乱舵了 乱舵还是那个情况,左舵乱向。还有就是调整定速油门曲线时,螺距曲线的效果也跟着油门曲线一起走了,这样使得打油门杆时时螺距“失灵”了,仔细观察了下螺距就跟油门是同一曲线了而不是螺距自己的曲线设置了。这样看来,是螺距曲线无效了,是哪里坏了呢?不解啊!

网友A:
是这,你在控里重新建一个模型,然后螺距,油门,D/R全部按mcpx说明书里的设置其它不动试试。没改无刷不用管定速吧
!

楼主:
就是改了无刷的啊!10A定速电调,设置了定速油门,但是以前一直飞得没问题,自从接了一次G4模拟器以后再玩飞机就这毛病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螺距曲线跟随油门曲线,使用定速油门曲线时使得螺距也是定速油门曲线一致了,螺距跟着油门一起动,螺距曲线无效,一个是开3SEVROS120度陀螺时,左舵就乱向了!求解啊!难不成,控的程序给G4给弄乱了?

网友A:
怎么也没个高人帮你解答下
,你加这个群72630885,会有很多热心模友为你解答的。

网友B(2014-11-29):
楼主MCPX的说明书能给我一份么,谢谢
19705322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