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海豚首航/视频 增加了过小改后的视频

楼主(2013-07-09):
XB150块小海豚壳   飞速达2218 3500KV 电机 50电调  杂牌 2200毫安 3S 锂电  首航 还需在调试 新手N发   前辈讲这船可能设计问题 。有点插水 用的万向联轴器声音不是一般的大 第2个视频是改短了出轴1CM  把万向联轴器拉平了一点 感觉慢了 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慢了

最后电池没电了 方向打猛了 没水刀 没防翻 来了过180度侧翻。好在车上有风筝线 手气又佳 第2下 线就钩船上了

网友A:
这个配置跑得这么好,不错。
是有断阶的吗?左弯也转得很好。

网友:
跑得真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跑得这么好,不错。
是有断阶的吗?左弯也转得很好。

是有断层的 不过前辈讲 小海豚前面弧度太小了 容易插水  现在重心靠后 出轴基本平了 前面部分两边 还是起水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断层的 不过前辈讲 小海豚前面弧度太小了 容易插水  现在重心靠后 出轴基本平了 前面部分两边 还是起 ...

是否插水,跑多了才知道的。
重心要恰当,重心往后也会在飞起落下时引起插水的。
建议换万向节为联轴器。

网友B:
求近照和内部照!我的海豚壳还没开始装,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近照和内部照!我的海豚壳还没开始装,借鉴一下。

比较简单 比较丑

网友B:
装的很整洁啊,不错不错!电池固定座很有创意,用铝板还是不锈钢?电池应该平放吧,这样重心会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插水,跑多了才知道的。
重心要恰当,重心往后也会在飞起落下时引起插水的。
建议换万向节为联轴器 ...

是的呢 现在重心后面 起滑有点慢 万向联轴器现在不好换了  外转子电机的水冷块是自己做的有点大 导致电机和轴成不了直线 后面在慢慢调教吧 万向联轴器的寿命也不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的很整洁啊,不错不错!电池固定座很有创意,用铝板还是不锈钢?电池应该平放吧,这样重心会低点。

是工作上剩的东西 是铸铁的吧 镀的什么东西 电器上的 反正不会绣

楼主:
改短了出轴  电机角度  貌似声音小了  速度慢了 有木有

网友:
我也買了,未裝,學習中出轴多少

网友C:
有後面的照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後面的照片嗎?

出轴 6CM
角度基本平

网友:
确实慢了,换连轴器对电机和轴系有好处

网友D:
跑得还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得还可以哦。

谢谢 虾哥 这条是帮朋友装的 等自己装了 就去照顾下虾哥的生意。做条好的

网友:
小伙头型挺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