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冲浪者已组装完毕,试机时出现了问题。请老手帮分析

楼主(2013-07-09):
http://hz.youku.com/red/click.php?tp=1&cp=4005611&cpp=1000499&url=

楼主:
因右手要拿相机拍摄,控放在放在大腿上。左手操作所以不稳定、不好操作。

网友:
电调坏了?不懂,瞎猜的。。。

网友A:
你是说电机异常吗?调一下电机的进角试试。

网友:
两种可能:一是电调有问题,二是电机插头有虚焊。

网友:
先校准油门行程一项一项排除

网友:
电机如果是香蕉头。。那么肯定是那个地方接触问题!!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接收的原因,换个接收试下

网友C:
电机和电调的问题,用的是什么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接收的原因,换个接收试下

估计是香蕉头虚焊,LZ重新焊一下试试

网友:
电调进角设置下就好了,不是什么虚焊的问题。

网友D:
缺项 检查电机电调链接香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和电调的问题,用的是什么电调?

xxd 2212 kv2200电机,中特威 30a无刷电调,香蕉头是卖家帮焊的。

xxd 2212 kv2200电机,中特威 30a无刷电调新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电机异常吗?调一下电机的进角试试。

请教下:电机进角怎么调?

网友:
把电机线拔下,重新用点力装上~~~

网友:
电调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项 检查电机电调链接香蕉头!

电工技术称之为缺相。

网友:
楼主这飞机要用到电机延长线对吧,你的电机和延长线的香蕉头绝对是松了,要拆开重接
我昨天首飞,刚好也是一架冲浪者,飞到空中不到10秒突然失去动力,幸好控制住了滑翔下来,没有炸机,下来之后电机表现就和你的一模一样,回家拆开一看,我勒个去,三个香蕉头松了两个!!!建议你装电池的时候别扯那个电机延长线,很容易松的!!!而且电机和延长线相连的部分是包在泡沫里看不见的,松了的话很难发现,这样特别危险!!

网友E:
电调的问题 我手里有三块中特威有蓝皮 也有黑皮的  接电电机首先一顿一顿的 等油门稍高一些就正常   不知是不是电调质量问题 还是兼容问题   你的现象有点放大 再查一查香蕉头是不是虚焊

网友:
楼主这飞机要用到电机延长线对吧,你的电机和延长线的香蕉头绝对是松了,要拆开重接
我昨天首飞,刚好也是一架冲浪者,飞到空中不到10秒突然失去动力,幸好控制住了滑翔下来,没有炸机,下来之后电机表现就和你的一模一样,回家拆开一看,我勒个去,三个香蕉头松了两个!!!建议你装电池的时候别扯那个电机延长线,很容易松的!!!而且电机和延长线相连的部分是包在泡沫里看不见的,松了的话很难发现。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香蕉头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的问题 我手里有三块中特威有蓝皮 也有黑皮的  接电电机首先一顿一顿的 等油门稍高一些就正常   不知是 ...

谢谢19楼、20楼都有可能,之前我玩的是有刷电机漂漂机,这是第一架无刷三相电机,没经验。所以当天和卖家联系了叫寄去,我也就寄回去由卖家处理。

网友:
这种现像多数是 电调设置的进角问题,一般调一下就可排除,也不排除电机本身的问题,有些高KV的电机是会存在这样现像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淘汰法。一样一样的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电机进角怎么调?

仔细看电调的说明书,里面有介绍的。进入编程模式可以调。

网友:
学习,楼上大家讲的都有道理,LZ按照大家分析的情况检查,可能就发现问题所在了。

网友:
排除法,一项一项检查

楼主:
谢谢所有回复、帮助的模友!!!卖家已把电机和电调寄回在途中,是电调的问题。“您的东西今天给您发出,电机没有问题,是电调的事,给您改成中特威30A的电调”,这是卖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