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来帮帮忙

楼主(2013-07-09):
潜水很长时间了!看各位前辈做的模型太给力了!所以我也给孩子做个玩具玩玩!我想请教的是单边轮胎驱动好不好拐弯啊?

网友A:
在拐弯的时候会左右两边拐弯半径不一样,跟没有差速器的便宜遥控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拐弯的时候会左右两边拐弯半径不一样,跟没有差速器的便宜遥控车一样。

恩  就是  不影响 拐弯了 就是?!~恩 呵呵  先  做个 简单的  练练手,,  新手  刚开始做  没床 没经验  也 没米!~

楼主:
我 就怕  做完 了  拐不了弯  那就  白费了  哈哈哈

网友B:
换充气轮胎把  否则 没悬挂 小孩坐不住的

网友A:
楼主,看你的十个车轮和四个轴承座(还有你的手表)就知道你有货啦!作为自卸车,那个螺杆并不理想,我个人认为可以考虑一下长安车的千斤顶,通过改变对角线达到增大行程,而且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你的十个车轮和四个轴承座(还有你的手表)就知道你有货啦!作为自卸车,那个螺杆 ...

呵呵  车轮 还不够  明天 还得去 再买四个,     你说的 那个 长安千斤顶? 不大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充气轮胎把  否则 没悬挂 小孩坐不住的

谢谢!~哈哈哈  我这个 不是  给孩子 坐的,, 孩子 的 童车  已经换了 好几个了, 现在 家里 还有个  电和太阳能混用的 童车,, 我先 随便 一弄, 先 学习一下,脑子里 还有个 概念,, 以后 也想 弄个 真正的  模型 玩玩 呵呵!~

网友A:
用来换车胎,支起车身的那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你的十个车轮和四个轴承座(还有你的手表)就知道你有货啦!作为自卸车,那个螺杆 ...

哦 我明白  你说的 那个 千斤顶了  也是 螺杆 的 那种 是吧!~  呵呵  谢了 ,

网友:
不用谢,大家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换车胎,支起车身的那个东西。

恩 知道了 液压的千斤顶 我知道,,你说 的那个 没怎么 接触过 ,所以 一开始 没反应过来  呵呵

网友:
轮胎抓地力不够吧,没差速的话转向肯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