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TANK t72 新手求教!!

楼主(2013-07-09):
前不久收论坛前辈的VSTANKT72,今天才等到拼接履带到货,装上后发现一个问题,左侧驱动轮和履带有摩擦的卡卡声,却不知道如何拆开驱动轮调节, 右侧正常的驱动轮,无摩擦

左侧驱动轮轮齿和履带头挨得很近,运转有卡卡声
请老手解答,谢谢
附上一个转帖来的T72研制视频

网友:
左侧驱动轮有些出来了 拆开波箱 取下左侧轮连轮轴  把轮轴向驱动轮内敲打几下  注意力度  把驱动轮用软布铺垫
敲歪了 裂了都不好

网友:
改造驱动轮吧,都上插销履带了,必须改啊。

网友:
视频确实不错啊,就是俄语听不太懂

网友:
,这个

豹2后驱动轮是直接安装到轮轴上的,没有螺丝也没上胶水,可以直接用镊子从驱动轮和车体之间的缝隙撬下来的,不知道这个车型是否适用。
顺便问下诸位坛友,驱动轮改造双齿,把驱动齿粘到驱动轮上,用什么胶水比较好呢,502,还是啥,手头有一瓶田宫白盖胶水,比较稠,但是感觉不如502粘的快,不知道是否适合呢?

楼主:
好,谢谢楼上的朋友,回去我试着撬下,把轮齿从黑色转轴上面拆下来调角度吧,
另外再给请教下,驱动轮改造双齿,用什么工具和材料能够切出理想的驱动齿来

网友:
材料用ABS板就可以,工具嘛。。。。

低端的,电钻,刻刀,什锦挫一套。
高端的,CNC吧

网友:
T72设计的非常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