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进入,天地飞9模拟各通道相互干扰,咋解决!

楼主(2013-07-09):
请教一个问题,天地飞9,模拟用的是凤凰4.0 ,在家里用台式机各通道相互干扰,没有办法飞行,调试了无数次也没有解决,用笔记本练模拟,发现不接电源,什么问题都没有,一接电源就会出现乱动的问题,各通道相互影响。求大神帮助解决,万分感谢!~!!!!

经过长达一个月的不断找原因,同时和群里的各位老师一起分析,得出结果,本人住11楼,小区对面有一个广播电台的发射塔。在用四个控不断排除原因。应该是环境电磁干扰造成,后来使用锡箔纸把狗和接头都包上,基本解决这个问题。在此感谢所有帮我的模友们。也希望这个能对别的模友有帮助。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电源??买个单独模拟器算了,125,也不贵,还好用。。。

网友:
我也试过这样

网友:
我也一样。。貌似用天9有点浪费~~~

网友:
专门买一个天6飞模拟吧,遥控器的电位器是有寿命的!

网友A:
没看懂,接什么电源?楼主飞什么机型,直机的话旋翼头要选90度的

网友B:
哪只能说明你的电源是劣质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朋友的天九和我自己的futaba 10C上出现过,就是不怎么明显,时不时会来一下,遥控飞真机没事,飞模拟就会,可能是静电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只能说明你的电源是劣质的

笔记本原装电源?是恐怕质量还是过的了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接什么电源?楼主飞什么机型,直机的话旋翼头要选90度的

笔记本电源实用交流电源,飞固定翼

网友C:
调到PPM模式。

网友D:
碰到过类似情况,后来换了一个其它牌子的模拟器(就是USB狗跟连线),
问题解决。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到PPM模式。

这个是一定的,不然电脑也不会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碰到过类似情况,后来换了一个其它牌子的模拟器(就是USB狗跟连线),
问题解决。

谢谢,如果一直不行的话,只能这样了。谢谢了

网友E:
一样,求解。每次练习无线网络必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样,求解。每次练习无线网络必断

经过长达一个月的不断找原因,同时和群里的各位老师一起分析,得出结果,本人住11楼,小区对面有一个广播电台的发射塔。在用四个控不断排除原因。应该是环境电磁干扰造成,后来使用锡箔纸把狗和接头都包上,基本解决这个问题。在此感谢所有帮我的模友们。也希望这个能对别的模友有帮助。

网友:
新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