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底盘的焊接讨论(一切推倒重来)

楼主(2013-07-09):
金属底盘,尤其是2或2.5厚度开始的, 大家一直觉的焊接后尺寸不准,焊渣多,不好弄,我前几天焊接了三号的底盘,分7片,组装焊接,效果还可以,里面空间有用的, 不得焊接,只焊接外面,整车下来效果还可以,焊渣很少,稍微抛光下就没任何问题,改直角的还是直角,不会象折弯那样产生很大的R角。里面是焊接一定会有的烧灼颜色,这个日后可以酸洗去掉,外面是焊接后的样子把剩下的焊接起来,今天只是紧配在一起,然后看看内焊接和外焊接那种舒服,其实就是美观,卡轴承那是没问题了,试过的, 还有明天把扭杆座按上去看看,整体轴承配下, 看看整体效果,如果没问题了,那么就是东西系统的开始了
扭杆系统,这几天做齿轮和修复齿轮,忙的没时间,昨天把恒龙豹2扭杆和我的三号扭杆做好了,测试下,尺寸没问题,过两天把全套扭杆弄好,只是今天完了给扭杆连接轴攻丝了,明天迟点有时间,把这些连接杆的攻丝给先弄了,大样就是这样的, 而且恒龙豹2的扭杆也类似,感觉可以
在加工工艺支持度和制作费用方面,都简单了,都更便宜了,虽然适当的失去点扭杆固定座仿真度,但是这样也可以, 还是轴承扭杆还是不锈钢摇臂,后续把各配件都制作好,焊接成整个整体,这次应该可以白菜化和制作简单化了 焊接上没问题的,都是正的,因为有支撑柱子,不会变形,现在等明天把安装螺丝的两块板焊接上去对下安装位置,里面装轴承的扭杆孔位应该都没问题了,这次基本可以放心了

网友:
这可是真正的钢底盘。

网友:
手工不错啊
焊接多,辛苦啊

网友:
看了这么好的底盘,真想看接下来内部结构和行走机构。

网友:
做豹2的底盘吧,面盖用恒龙的。好用,我订一个

楼主:
不用什么量的,钢件cnc,然后位置都定好,焊接就组装焊接,没有任何麻烦,其实日后没问题,钢件部分cnc,大部分的激光切割,这样速度快,费用底,这次想做带细节,功能提高的底盘,自己也改有金属底盘了

网友:
顶``做好记得发图哦

楼主:
等里面的轴承位置NAA兄弟设计改好,我把角度限制加上去,整体功能就能提现出来,那么剩下的即使仿真细节的制作了

网友:
帮顶顶吧,希望这个三号底盘能够成功吧

网友:
使用什么焊机旱的啊!多粗的焊条!电流用多大的啊??

网友:
这下可以暴力操了,对着敌人狠狠的撞过去,面对土墙,无压力

网友A:
多大比例的 量产吗 预定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比例的 量产吗 预定价格

1:16的,目前无量产,量产的条件是全部测试合格,具有仿真度,最重要的是价格必须要低,那可以考虑多做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1:16的,目前无量产,量产的条件是全部测试合格,具有仿真度,最重要的是价格必须要低,那可以考虑多做些 ...

不要烂尾 兄弟们支持你 期待整车下线

网友:
我看没问题,加油

网友:
没有钱 这个得顶贴了
不顶这样的帖子 不是我的风格
技术含量我看不小
随着你后期逐步展开......势必 开创小比例真正的钢质底盘先河

网友:
引用 楼主:
1:16的,目前无量产,量产的条件是全部测试合格,具有仿真度,最重要的是价格必须要低,那可以考虑多做些 ...

    不是伪金属   实实在在的钢铁底盘
      不顶这样的帖子 不是我的风格
            技术含量我看不小

  势必 开创小比例真正的钢质底盘先河

          又一件  论坛大事!!!

网友:
尼玛  今年越来越不得了啊    各种装甲 比例 钢铁  犹如雨后春笋......

强人们 !!!

网友B:
三兔子 钢铁底盘后续更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兔子 钢铁底盘后续更新呢?????

里面的轴承位置和限位完善后,就继续更新

网友:
酝酿了那么久,出了那么多配件,终于轮到你自己的啦,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轴承位置和限位完善后,就继续更新

今天刚到广州,明天就开始帮你继续修改.........应该很快就好

网友C:
沒有銭用的應该是TIG利用惰性氣体來控制,一般MIG做不到這樣,真的很期待没有錢兄的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銭用的應该是TIG利用惰性氣体來控制,一般MIG做不到這樣,真的很期待没有錢兄的坦克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用的那种焊接方法,只告诉焊接店老板,焊渣要少的,人家说知道了,过了个把小时过去拿,完成了,当时看了后比较满意

楼主:
今天去咨询了激光切割,一米是按6元计算,然后加上其他的加工费用,明显比cnc少的可怜,这次感觉白菜价弄底盘应该是真的了

网友:
摇臂座都留了的,仿真性高啊!

看来我的英国底盘可以下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用的那种焊接方法,只告诉焊接店老板,焊渣要少的,人家说知道了,过了个把小时过去拿 ...

真好, 你是註定要當老闆的要 焊渣少只能用TIG,新加坡焊接工資每小時200RMB还不見得要做,你那亇起碼在這要弄個半天,所以我後來就自己買了一台,以後有CNC就不用焊接了

网友:
做完底盘 是用hl的炮塔吗 还是也准备自己下料焊接

网友:
刚看了豹2金属底盘,有见三秃子的,这让我们如何自拔!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铝车体好用.就是拼接麻烦,今年钢车体多l以后可能学老外直接用铝铸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铝车体好用.就是拼接麻烦,今年钢车体多l以后可能学老外直接用铝铸造了

在加工工艺支持方面,钢的反而比铝有优势,激光切割和焊接钢的比较有优势,而这些优势完全体现在加工费用上,铝可以焊接,有专门的焊接铝的店面,但是焊接个底盘要的费用是钢的5-10倍,比起钢的根本没有优势,其他加工方面一样,cnc喜欢铝的,好加工,费用赚的多点,车床类的也喜欢,直接大刀的往前走,而线切割呢,铝的没人愿意给你弄,不是价格的问题,而是很伤机器(这个体验过),除非所有加工设备都是自己的,不计成本的弄,那么铝的绝对比钢的要有优势,但是一旦有外加工的,涉及到铝的弱项,钢的不是有优势那么简单,而是把铝压的没有出头之日(焊接和线切割),还有一点就是钢的焊接后该直角的还是直角,那么就能排除折弯了,仿真度也可以适当的有了,最重要的是底盘钢的不容易挂,花钱后也不心痛,铝底盘价格不比钢的便宜,容易挂,挂了后无法修补,心痛无法说出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咨询了激光切割,一米是按6元计算,然后加上其他的加工费用,明显比cnc少的可怜,这次感觉白菜价弄底 ...

激光切割不能太厚,否则材料边缘是斜的。原因光束对焦时侧面看是个三角形。。。

网友E:
我是坚持用铝合金的,车体重量与强度的完美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坚持用铝合金的,车体重量与强度的完美结合。

2.5的钢板的,不是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坚持用铝合金的,车体重量与强度的完美结合。

铝合金的话,边的厚度必须要高,否则无法安装螺丝,它的固定方式比起钢的没有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合金的话,边的厚度必须要高,否则无法安装螺丝,它的固定方式比起钢的没有优势

因为厚,所以板件固定时更加可靠,而且可以直接嵌入轴承。

我的车就是这样设计的,全框架结构,站人踩没问题,不依靠外皮。

网友C:
弱弱想請教沒有前錢兄, 如果只有2.5mm為什麼 要分成這麼多塊, 開槽用折的不就好了嗎? 還有就剛硬度來說,你有用過比304更硬的嗎? 可以分享一下不同鋼材加工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想請教沒有前錢兄, 如果只有2.5mm為什麼 要分成這麼多塊, 開槽用折的不就好了嗎? 還有就剛硬度來說,你有 ...

坦克上,折弯非常失真,折弯后,外面有个R2.5的R角度,而所有坦克的板面是溶焊,是直角的,所以折弯上,厚度稍微有点,很明显的看出来,非常失真,所以只能是焊接或铆接等工艺,保证尽量直角,而更好的材料是锰65钢板,这个我这做电力成套设备和防暴设备的常用,但是我没接触过,都是在钢铁市场里的,可以的话,有时间帮你问下。或者用420等4系列的不锈钢,价格比304贵点的,可以热处理的,处理之后可以达到58-60的硬度。这个是不金属注射成型工厂的老板跟我说的,我定的都是304,420的话,他说料等都要单独定,价格高点,而且周期长,那么多料我消化不了的,所以就大众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坦克上,折弯非常失真,折弯后,外面有个R2.5的R角度,而所有坦克的板面是溶焊,是直角的,所以折弯上,厚 ...

學習了,沒有錢兄真是历害見多識廣!

网友:
氩弧焊、等离子焊、双脉冲气体保护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加工工艺支持方面,钢的反而比铝有优势,激光切割和焊接钢的比较有优势,而这些优势完全体现在加工费用 ...

这个贴专门讨论的焊接,其实除了焊接还有胶接、铆接,螺栓连接,铝合金最困难就是焊接,所以与楼主比就没有优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贴专门讨论的焊接,其实除了焊接还有胶接、铆接,螺栓连接,铝合金最困难就是焊接,所以与楼主比就没有优 ...

铝合金也是三种焊接,一种是象亚焊一样的,但是价格实在高,一种是风焊,就是把铝焊接条化了容进去,这个有条件的,铝厚度不能低5mm,否则连工件也被化掉,而且对操作人员技术要求高,温度控制比较难,最后一种就是电力金具上常用的对焊(碰焊),哪个没有任何焊渣,非常好,但是要的是专用设备,其实有不贵,郁闷的是必须要做电极,这点就很郁闷了,如果焊接1:16的,那么大的板,要做那么大的铜板当电极,夹起来焊接,非常不现实,而且要求30-50kW的电量,对个人来说不可能的,对工厂来说没什么,但是工厂里是不对外加工的,所以这个虽然非常完美,但是要求实在高

网友F:
2.5的板子太厚了 1.5足以  开槽折弯比较好 槽开到板子的三分之二深 绝对没有圆角  你可以参考我那个图看看

网友:
钢底盘。
没有钱兄太疯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的板子太厚了 1.5足以  开槽折弯比较好 槽开到板子的三分之二深 绝对没有圆角  你可以参考我那个图看看
...

折玩的一定带有R角度,更板厚度直接挂钩的,这个我们这边做成套设备的厂家多的很,我几乎天天接触,而且开曹是方便折弯,在没设备的情况下。但是开曹就要做到两点,自己的技术了得,用磨光机的薄片开,深度不好把握,技术好的有手感,能做到,但是厚度不平均。或让cnc开曹,这个就又是一大堆的罗嗦战,价格很难谈得下,贵了我们受不了,便宜了人家不舒服(基本上,东西越少, 人家越不想干,图纸和刀路要出的, 然后各种工作要准备, 可能开个曹要几分钟,但是从最开始工作开始估计要过上个把小时,人家是算这个全程的价格),所以焊接上,能冲掉一些这些不利因数。

网友D:
楼主钻焊缝里去了,目前秒杀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钻焊缝里去了,目前秒杀一切

各种金属底盘的制作,不是受价格影响就是受加工条件影响,我只是把我知道的告诉大家而已,有错的评判下,也可以顺道学习下,毕竟机械加工的经验是越多人交流,技术就可以更好的上升

网友:
得此底盘 狂*操(监控)也!【我还真没见过折弯机折出来的没有圆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玩的一定带有R角度,更板厚度直接挂钩的,这个我们这边做成套设备的厂家多的很,我几乎天天接触{:1_61: ...

各地的情况都是这意思。

网友:
不顶这样的帖子,对不起党。。

网友G:
在底盘线切割的时候侧板和地板切割出钢板厚度的凹凸槽,拼接的时候,从契合度和强度上来说是不是会好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底盘线切割的时候侧板和地板切割出钢板厚度的凹凸槽,拼接的时候,从契合度和强度上来说是不是会好点呢? ...

对,切割的这样配合是比较好的

网友:
楼主,钢板切割加打孔价格如何?还可以接受吗?

网友:
我最近也在想搞个焊接的钢底盘,求楼主指导让我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