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刀怎么对?

楼主(2013-07-09):
将要加工的工件固定好,然后慢慢移动刀具,接触到工件后停下来,将坐标清0?

但在mach3里,手动移动刀具靠的是键盘方向键。怎么使刀具的移动更加精确?

网友A:
MACH3的对刀弄好后,点对刀按纽,Z轴会自动下降直到刀尖接触到工件后自动停止,后上升到安全距离,对刀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的对刀弄好后,点对刀按纽,Z轴会自动下降直到刀尖接触到工件后自动停止,后上升到安全距离,对刀完成.

X,Y两轴怎么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X,Y两轴怎么对?

还没听说x.y轴有对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听说x.y轴有对刀的

那如果我要在一块方形材料上某处铣出一个孔来,怎么确定圆心位置?

我的想法是先找到材料的两条边,然后以两条边为坐标轴确定圆心位置。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机器找到这两条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要在一块方形材料上某处铣出一个孔来,怎么确定圆心位置?

我的想法是先找到材料的两条边, ...

可夹分中棒找到一边把坐标读数清零即可

网友:
这个说出了我想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要在一块方形材料上某处铣出一个孔来,怎么确定圆心位置?

我的想法是先找到材料的两条边, ...

可以运用MACH3软件的“寻遍寻中心”来找边或者找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要在一块方形材料上某处铣出一个孔来,怎么确定圆心位置?

我的想法是先找到材料的两条边, ...

可以,MACH3有寻边 寻中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