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个控,求推荐,指点

楼主(2013-07-09):
想入手个控,求推荐,指点。 天7怎么样? 或者和天7同价位的其他控。

网友A:
我也是刚入模不久 在苍狼那里买了个天6a的控

网友B:
天地飞。直接买个天9,也不差那几百块钱,看着多舒服,天7也好用,不错的

网友C:
FUTABA 18m高檔貨是個不錯的選擇

网友C:
富斯9也行˙˙

网友D:
华科d10或D7E

网友:
FS9是英文的 D7e据说挺鸡肋的 准备入手天7

网友E:
如果是五百多的价位 那天7是首选了

网友F:
看自己消费水平,和实际需求
像我以前玩车,直接买最高端的枪控,没玩几次就尘封到现在好几年了
转玩航模,吸取教训,就买了天7,固翼F3P基本够用了,7个通道机身控制4~5个通道,留了两个通道来拉烟 和 放 火 箭。没失控过,可能附近没什么干扰吧
当然,天7外观也太随便了

网友F:
最重要的是天地飞有2.4G的微型接收,我将其减重至1.2g,F3P除了飞梦、天地飞,真数不出第3个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