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GOPRO无刷云台测试

楼主(2013-07-09):
用默认参数,飞行器FY680  电机恒力4822  白金30A  6S3300ma  1238碳桨  DJI NAZA-M LITE

楼主:
外面下雨,只能先来个室内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外面下雨,只能先来个室内的

室外的,风很大

楼主:
做了个小片,进行了剪辑\调色\配音

网友A:
手机党看不见!能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党看不见!能飞几分钟?

3300电池,6-7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呢??????????????????????、

?????????????????????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我想改变俯仰角度,但是有2个模式,位置模式和速率模式,我要用位置模式,可是每次断电后都自动变成了速率模式。纠结啊,求大神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我想改变俯仰角度,但是有2个模式,位置模式和速率模式,我要用位置模式,可是每次断电后都自 ...

控制板的个模式开关,要用一个开关通道控制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板的个模式开关,要用一个开关通道控制就行了

现在接收机上没有多余的通道了,就一个,应该是我先设置好模式拔了线就可以啊,在用这个线去控制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接收机上没有多余的通道了,就一个,应该是我先设置好模式拔了线就可以啊,在用这个线去控制俯仰

...

换个控吧

楼主:
还有谁在用飞越的??

网友:
我也发了套还没用看楼主调的不错就进了套

网友D:
默认参数有点偏软了。我觉得,可以适当提高

楼主(2013-08-16):
引用 网友D:
默认参数有点偏软了。我觉得,可以适当提高

够用就行了

网友:
很好,避免炸机,来了就帮顶一个

网友(2013-12-10):
我是水利的,想搞水灾评估用,希望能合作

网友:
你用的是狗3?

网友:
哈哈,郑老师!好久不见,刚刚看你室内测试视频感觉那大厅咋那么眼熟呢,后来才想起来你原来带小朋友吊机的地方啊,后来再看第三个视频你们边上那个高层,哈哈更熟悉,你当年用板机飞过了那个楼嘛!最后一看你名字瞬间确定了,名字的拼音缩写,是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