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技术进!

楼主(2013-07-09):
我的精灵今天安装了大疆的狗思
云台
,别的多正常但Gprs模式飞机不会定位置了一直在平移请问是什么原因和怎么解决,我是新手希望能详细点,非常感谢!

网友A:
请按照Phantom最新说明书上面写的,进行高级校准。

网友B:
在调参软件上高级校准 党教准时 别碰触精灵 尽量吧它放在水平的的面上
高级校准后 准备上电试飞时候 最好是周围没有电子 或大型机械 干扰 用遥控器 的三档开关之间来回切换数次 来进行GPS校准

楼主:
多试过了不行阿.

网友C:
请问狗思云台在精灵上可以俯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狗思云台在精灵上可以俯仰吗
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狗思云台在精灵上可以俯仰吗
可以
俯仰的,但要换遥控器,7通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