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看看这个玩具直升机是几通道的 谢谢

楼主(2013-07-09):
请前辈看看这个玩具直升机是几通道的,遥控器是几通道的 谢谢,想利用它做个固定翼航模可行吗?

楼主:
自己先顶顶 一会在沉底了 嘻嘻

网友:
3通,鉴定完毕,最好别搞。遥控距离蛋疼到不行

网友:
哈哈

  都说玩具了,怎么可能改航模呢  改来改去还是玩具

                                                                    by-佳程

网友:
3通,鉴定完毕

网友:
玩具的遥控距离只有几十米,一飞起来就失控了,LZ死了这条心吧

网友:
3通,改固定翼的话可以搞个差速鸡,但是遥控距离比较蛋疼……

网友:
3通玩具

网友:
玩具是玩具,航模是航模

网友:
3通道的哦!

网友:
3,油门,前后,左右转圈

网友:
外壳不要,加改版,有可能,其它不大可能

网友:
如果今后打算玩航模,这种玩具最好别动。

网友:
航模和玩具的区别在于:航模是大人的玩具!小孩子别动!

网友:
没有可利用价值,俺也有一个3.5通道的,尝试想改造,最后结论是保持原样,观赏或让小孩子玩。

网友:
3通玩具,还是当做玩具玩吧

网友:
小孩子玩比较好

网友:
自己出钱买设备,玩具的话给小孩子玩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们,小弟明白了,学习了

网友A:
玩具中的战斗机

网友A:
忘了说:哦也!!!!

网友:
3通 新机也就100多

网友B:
直接买个好控吧。。花钱是省钱的开始。。。。。

网友C:
这个没意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们,小弟明白了,学习了
新手qq学习群:195158320.

网友E:
三通的。毫无难度。

网友F(2013-11-06):
3通!玩具!别改了!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