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小公主号为什么会翻船?

楼主(2013-07-10):
TFL的小公主号,原配的电机和电调都坏了,桨也磨花了,后来换成了豹子的4074 2000kv 和好赢的海王120a和48mm的半浸铜桨,原来的桨好像是42mm的,3s、4s、5s电池都有,毫安数放电都能到保证持续120a,加装了水刀。
前几天加装了一个gopro3上去,之前跑得都没什么问题,很稳定,3s就全油门跑,4s就四分之三油门跑,5s半油门跑,从来没有出现过转向过度或者侧翻之类的情况,转弯也从来不减速,简单说就是跑得没问题。加上gopro3以后昨天是第一次下水,用的3s电,结果就出现了两次翻船,都是快速的翻了360度,一瞬间的事情,直接看这个视频的2分09秒。

楼主:
这个是加装gopro后第一次下水的视频:

楼主:
是不是因为重心发生了改变,因为gopro加上防水壳,再加一个用标准舵机改的360度的舵机,在船身靠前的位置安装的,这样的话比以前重心就靠前了,所以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可以在船尾加配重。

楼主:
两次这样的翻船,从视频里也能看出来,不是在转弯的时候,而是在结束转弯,刚回正的时候,从第二个视频也能看出来整体上是很平稳的,转弯的时候倾斜角度也不大。

楼主:
另外视频里能看到一艘拖轮,也第一次下水了,那是给女儿的礼物,还有一些小问题正在解决,过几天拍个视频放上来大家指导一下,大概的情况是用的750电机,600a电调,12v7ah蓄电池,装了2轴的摄像头云台,1.2g图传,还有乱七八糟的各种配件,总共用了8个通道。

楼主:
送上开心一笑:去年的一次事故,不是故意的啊。

网友A:
從影片看到船靜止時是平衡的,直航時船左高右低,轉右時更厲害,轉左時才接近平衡,從後看翻轉是順時針方向扭的,那是TORQUE ROLL,需在左舷加重抵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04703&pid=103733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影片看到船靜止時是平衡的,直航時船左高右低,轉右時更厲害,轉左時才接近平衡,從後看翻轉是順時針方向 ...

非常感谢,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因为gopro的防水壳镜头位置不再中心,所以安装的时候是故意偏了一点,这样能保证镜头在重心线上,我再仔细看看行进中偏向的问题。

网友:
什么轴系,软轴还是硬轴

网友:
是不是因为加了相机重心改变了,本身这船重心就高这样重心更高了。
加上左右不平衡,高速时瞬间离水会旋转。
我有个船就这样,参考一下,不知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上开心一笑:去年的一次事故,不是故意的啊。

跟上周我们船帮的事故如出一辙啊

网友:
船速最高能跑多少啊!我也非常喜欢小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