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快组完了,发贴纪念并求解答

楼主(2013-07-10):
入魔6个月,飞机一直是双桨状态(有副翼),耐着性子调~体验其中乐趣,机上零件慢慢的全换了,换下的基本上又组出了一架
现在的备用机是这个

主力机还是450t机身的有副翼(未完成暂不上图)这个四桨用的还是3gx,不知道什么版本,今晚差不多调完了,控用的还是国产神控fs9(同用这个的顶啊)
已刷er9x,自己改了dsm2高频头,本来想直接在3gx上插两个小卫星就好了,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经常启动不了,表现为不自检,有时启动成功了刚转一下
然后3gx就满灯闪(看贴上\说明书上说是失去信号)不知道为什么,用铂金40a和花牌来试都是是这个情况,还用两个电调一个作供电也不行,经常启动不了..
然后就自制了彩虹线按传统方式连上dsm2接收机来调试,一次成功,这说明控\接收\卫星是没问题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有大神能帮忙解释下么?另一
个问题就是现在锁尾锁不住了..不知道是四桨扭力更大了还是什么原因(kv3980花牌电机),有知道的请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这个头罩是暂时用的,明天ah1的壳就能到了,装这个四桨一是为了像真机,二是为了航模摄影升力大(这个应该没问题)
其实还是喜欢有副翼,6个月了从对尾到现在的退行航线(还未翻过),一步一个脚印走来,更喜欢飞行的感觉了,感谢给我大力指导的钮机油~球球师傅还有
论坛的很多大神和热心机友:)

网友A:
不错!这个旋翼头多少米?

网友B:
恩,加油我是没耐性搞这些。~

网友C:
这旋头是tarot的吗?

网友:
学习!等高人解答楼主问题。

网友:
看上去有点骚!

网友D:
四支桨的漂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个旋翼头多少米?

tb上最便宜的..不推荐..球头扣做工很差,平衡还行,十字盘最长那根球头太短,要不是要配合像真机我就买做工好一些的银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加油我是没耐性搞这些。~

呵呵,有副翼是调机械费事,无副翼调电子也很费事的:)调的过程也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个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旋头是tarot的吗?

不是,无名氏的,漆做的还不错不是亮闪闪的,但球头扣、长十字盘球头都有瑕疵,如果要买黑色的四桨头还是买天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天9控的,顶起。

呵呵~fs9乃富斯9也~~手感、做工芯片没有天9好,但是开源这点比天9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支桨的漂过

请教一下用四桨是不是尾桨中立点要重新调呢?

网友:
装机是有乐趣的也要有耐心,支持楼主帮顶

网友:
看下去还不错哟。

网友:
四桨的话,你的电机kv太高了,反扭很厉害,肯定锁不了尾,换个kv低一些的吧

网友:
看来楼主的AH-1是超级眼镜蛇版了,不然也不必弄四桨叶的了~

网友:
观摩!学习了!楼主加油!早日出视频

网友G:
超喜欢FS9,给捧个场

网友:
有老婆的人,调飞机成了一种奢求了

网友H:
四旋翼可以不用三_轴陀螺仪的,单一个锁尾陀螺仪就够了

网友:
没飞过四旋翼~~看着还不错~

网友I:
楼主的这个线布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四旋翼可以不用三_轴陀螺仪的,单一个锁尾陀螺仪就够了

真的吗?看来白买了3gx,本来喜欢的是龙卷风系统,机友帮忙收的3gx。还是有副翼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这个线布的呀,,,

呵呵昨晚勿勿做的彩虹线,不好弯折就暂时这样了,今天壳子到了再重新布一下线:)

网友J:
     这架飞机完全是楼主自己拼的,手艺不错,但是主旋翼4叶的,那么尾旋翼也得用4叶的(最好还是用4叶的),你的飞机锁尾锁不住的原因就在这,因为4叶的主旋翼肯定要比2叶的反扭力大很多,2叶尾桨推力肯定是不够大的,实在没有条件用4叶尾桨,那么就加长尾管用500那么长的尾管和尾旋翼,(这么改效果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肯定能有很大的改善)然后把电机电调换成4S的,电机要用低KV值的2200kv就差不多了(不一定非得用450电机)最主要的一点功率要有500瓦,13T齿,电调80A的,好盈的,电调要设置超柔和起动。螺距曲线尽量调的柔和点,油门最大时螺距有个7到8度就行了。升力绝对够,螺距越大反扭力越大,越不容易锁尾,有可能尾舵机也得换掉,要金属齿数码的,扭力大的。电池要用4S3300mah25到30C的就行了,问你一下,主旋翼长度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喜欢FS9,给捧个场

感觉fs9很强大的,下一步准备把控上的钮子开关、摇杆组都换成好一点的,背光也有模组卖~改完绝对比天系、华系控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架飞机完全是楼主自己拼的,手艺不错,但是主旋翼4叶的,那么尾旋翼也得用4叶的(最好还是用4叶的) ...

谢谢解答,桨叶是325的,好像尾桨没找到450四桨的,700的倒是有,尾舵机现在用的就是kst515,感度快开满了,尾巴还有点自旋…等今天像真壳的弯尾到了看能不能用上500的尾桨来缓解这个问题…电机kv现在有点大…看以后能换个6s电机来解决么…再问一下,四桨真的能用单轴的锁尾陀螺来飞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桨叶是325的,好像尾桨没找到450四桨的,700的倒是有,尾舵机现在用的就是kst515,感度快开满了 ...

四桨稳定性应该足够,不过有三*轴总比没有好
电机kv高了换齿比就行
四桨锁不住尾应该是由于尾旋翼转速不足引起的。因为四片主旋翼所需的转速要低一些,所以原来的尾传动比就不合适了。可以换短一点或窄一点的大桨,提高转速,或者改一下尾传动,并换上大一号的尾桨。要是找到四桨尾旋翼当然更好啦。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桨叶是325的,好像尾桨没找到450四桨的,700的倒是有,尾舵机现在用的就是kst515,感度快开满了 ...

自旋的原因就是因为主桨是四叶的,反扭力大,而尾桨是两叶的,尾桨推力不够,所以锁不住尾,必须两种方案,第一种就是最好的方法直接换四叶桨尾波箱,可以找一找像真机配件,简单省事,效果好,桨叶可以适当的长点。第二种就是,加长尾管,加长尾桨长度,比较麻烦费事,效果不见得有多好。但是都必须要换电机电调和电池,具体换什么样的已经说了,自己看着改。再说一下,为什么要把电机电调和电池换掉,因为第一,4叶螺旋桨转起来的阻力很大,尤其是在大螺距的情况下,如果还用原来的高KV450电机和电调,那么就会使电机过载,容易烧电机和电调。第二,阻力大那么反扭力也大,对锁尾很不利。用低KV的电机提速柔和,电机还不容易过载, 祝你成功。325的桨可以换短一点的,例如400级直升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桨叶是325的,好像尾桨没找到450四桨的,700的倒是有,尾舵机现在用的就是kst515,感度快开满了 ...

用6S电机那电池用6S的那得多重啊?不建议,至于陀螺仪,我感觉还是3轴的好。

网友:
蛮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旋的原因就是因为主桨是四叶的,反扭力大,而尾桨是两叶的,尾桨推力不够,所以锁不住尾,必须两种方案 ...

其实换较小齿数的马达齿就可以解决过载问题
高kv电机用较高传动比
低kv电机用较小传动比

网友K:
头罩很漂亮,亚拓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头罩很漂亮,亚拓原装的?

飞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用四桨是不是尾桨中立点要重新调呢?

没有这样的说法,一般现在陀螺都锁得很好,只是只是四桨的反扭较大,尾推力都不都得到要求就得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