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 这样的 差速器是不是 也可以做双流?

楼主(2013-07-10):
(无正文)

楼主:
在淘宝 转悠 一晚上了,发现 这个 差速器 和  双流示意 的 那个 视频很像, 不知道 这样 两个 是不是 就可以 做 双流了呢?!~

楼主:
双流示意

网友:
这是BAJA的差速器,您说的双流用这个应该可以实现,您查的这个是CNC加工的,比较贵,您可以找找BAJA用的塑壳或者压铸铝合金壳差速器,相对便宜很多。

网友:
我建议金属的!塑料的1:16的话,暴力点就感觉不靠谱!
如果不暴力的话,还可以入手!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双流有什么用 看视频没明白 好像是可以使用双动力驱动 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
这个比例估计好大   16的不够空间   还有小一点的   1  10的就行了 ~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也有人这样做出了了

网友:
有没有帖子的链接啊 ~     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