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轴距 如何选择浆?

楼主(2013-07-10):
800轴距6旋翼! 4822 390KV  6S电池  挂狗 微单  选APC1238  还是碳纤维13寸或14寸? 如何选择浆?新手刚入魔 求教

网友A:
最好不用14寸的,勉强可以用13寸的,可以用12寸的。

网友B:
桨还是APC最好。。碳桨什么。。。真没APC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桨还是APC最好。。碳桨什么。。。真没APC好。

电池呢,你给推荐下呗?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还是APC最好。。碳桨什么。。。真没APC好。

那还是1238 APC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呢,你给推荐下呗?先谢了。

电池。。。品牌的买不起。。。。我都是买DIY的。。。3S 5000 25C 分过容,才130.没用出和品牌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品牌的买不起。。。。我都是买DIY的。。。3S 5000 25C 分过容,才130.没用出和品牌的区别。

可以给个卖电芯的链接吗?
我也不想买品牌了,太贵了。

网友:
800 6旋翼……不就和S800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用14寸的,勉强可以用13寸的,可以用12寸的。

DJI S800 的15寸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I S800 的15寸是什么情况?

虽然我现在还没做过流体仿真,但是根据磨友的数据隐约感觉到桨间距过小会减低效率。

网友D:
但在电机扭力足够的情况下增大桨提升的效率比间距小所损坏的效率高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但在电机扭力足够的情况下增大桨提升的效率比间距小所损坏的效率高哦

参考下这个帖子:小机架装大桨,你会误导大伙的~
还给你来了个传送门,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个帖子:小机架装大桨,你会误导大伙的~
还给你来了个传送门,有木有。

f非常感谢

网友E:
14寸以上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寸以上也可以吧

装 是能装上   就怕留空时间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个帖子:小机架装大桨,你会误导大伙的~
还给你来了个传送门,有木有。

好吧,难道DJI脑子有毛病 上15寸桨,效率低, 迎风面还大,
我写得很清楚,扭力足够。说白了就是桨得和电机得配套。
四旋翼本身很轻,加上电机和桨没有配对。所以有可能很低。 我也有个450四旋翼因为没得手头没得1147,只有上1238。2200电池 都可以悬停十分钟实际充电1800,也不算太差。
你可以搜搜本站帖子,有个虾子用a2216带1238带狗极限悬停了40分钟,当然,视频里只能看到前面两个电机是a2216,看不到其他电机。
据他说他4108在四旋翼上超过了1个小时,虽然没有视频,但可以猜测,4108肯定带的是1555。

都800轴距了,起飞重量肯定不小,小桨绝对不行的。
电机都选了4822 390kv,这个电机能搭配的也就1540,1238,1340等根据起飞重量调整1540>1238>1340。
大家还有一个误区,判断桨不只看尺寸和螺距,还要看形状或者是叶片大小。 简单的道理,在搭配合适的时候1340的最大拉力小于1238,效率高点。至于为什么,自己看叶片的形状,这个也就是快速桨和慢速桨的区别。

至于桨与桨之间的扰流,应该还是有,但影响应该不大,要不像y6,x8这种就完全不能飞了。那个帖子的4分钟,有点离谱了,应该是电机桨搭配问题。

很多是有自己YY的,没有实践过,如果出错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难道DJI脑子有毛病 上15寸桨,效率低, 迎风面还大,
我写得很清楚,扭力足够。说白了就是桨得和电 ...

我承认大僵做的很好,但是就它的结构以及核心控制算法而言,我就没看上过。
你说的大部分我都很认同,但是有一点,我保留意见。
电机和桨的搭配问题。
传送门2,详见17楼。剖析电机和桨篇,抛砖引玉一下,已增加新内容附图片

网友(2014-08-29):
学习了。。。。。。。最近也在研究电机个桨的合理搭配

网友:
都800轴距了,上1552折叠桨。要用1238桨的话,根本用不着这么庞大的机架。

网友:
4822 390KV用14、15吋槳比較好

网友F:
考虑都不要考虑
电机根据桨的尺寸选择
桨根据机架的尺寸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考虑都不要考虑
电机根据桨的尺寸选择
桨根据机架的尺寸选择

还要考虑电机的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