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正在萌芽中的SX定制机架

楼主(2013-07-10):
上图,求指正。。只是初稿,大家帮忙提提意见,好继续完善。

网友:
期待成品上图!

网友:
电机臂这样会有共震。中间还要加固。期待成品

网友:
碳板材质

网友:
非对称异形了,这个飞控要下功夫,祝成功

网友A:
这个机臂跟老X450一样,这种两片式的机臂好处是加工简单,一台雕刻机上能完成机臂和中心板的加工,而最大问题是机臂横向变形太大,抗扭能力弱,非要搞这样的机臂,想办法在机臂中间加水平和截面上的X型支撑吧,截面上的支撑件需要很多。。。。。

把机臂的两层平行板改成三角形结构,三角形是稳定结构,参看塔吊吊臂,三角形吊臂+三角形支撑,全世界工程上认可的承重/自重比最佳的结构,楼主不如琢磨琢磨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臂跟老X450一样,这种两片式的机臂好处是加工简单,一台雕刻机上能完成机臂和中心板的加工,而最大问 ...

恩,是有点,回头再琢磨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是有点,回头再琢磨下

。。。。noke,你也。。太。。了吧。。。真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ke,你也。。太。。了吧。。。真好意思

我得到许可才发的

网友:
看帖顶贴。支持diy......

网友(2013-09-28):
顶一下  为什么要设计成异形布局  标注布局或者准异形不就可以更好的兼容市面上的多数飞控  异形机架的参数调整不是一般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臂跟老X450一样,这种两片式的机臂好处是加工简单,一台雕刻机上能完成机臂和中心板的加工,而最大问 ...

说到重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