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设计的几个缺点,吐槽下

楼主(2013-07-10):
缺点:

1.这个机的丁字尾翼犹如女人丁字内裤一般性感,但是性感之外缺点很明显,就是飞行中过于放荡。女人放荡,男人头疼。鸡鸡放荡,模友头疼。于是模友们通常取两碳管,双管齐下,加以约束。
设计师设计丁字尾的目的本是为了更好的气动性能,但是这两管一撑,却破坏了气动性能。所以最终效果可能还不如翼龙那种传统的尾翼。

2.机身尾管里嵌两条长长的延长线,将舵机直接安装在尾翼上,这种设计到是非常简洁漂亮。可是缺点也很明显:粘好机身后发现舵机延长线接触不良,或者坠机后发现舵机延长线脱落,这时候,你会有一种手撕鸡的冲动
还有一个缺点也很明显,尾翼是距离重心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的位置。因为力臂很长,一点点重力就可以产生很大的力矩。有个别不明事理的模友,生怕小舵机不给力,弄2个加强型金属舵机粘上去,其结果是:在鸡头塞一块砖,重心才压的过来

3.绝大多数的图传发射,功率都没超过一瓦,加点散热片即可很好散热。至于飞行时,时速几十公里的风吹着,散热片加风冷,已经好过头,完全用不着放到螺旋桨后面吹。
图传放到机尾中段,距离重心过远,也是造成重心难调的因素。尤其一些模友为了追求大动力,采用100克一个的电机,鸡头放N多电池都压不过来,这时候可以考虑挪一下图传的位置。

插播一条航模理论:飞机的质量越远离重心,飞机的动安定性越差。(大家可以联想一下公园的跷跷板,所谓动安定性,就是要摆动很多次,才能静止)

4。整个机舱内部,就是个贯通的大洞,也就是说机舱好似一泡沫薄壁卵,没有隔框承受侧压力,冲击力。所以广大机主均反映这机耐摔性能为0,几乎一炸必碎。

总的来说,这个飞机还是算成功的,但是要改进的地方不少。不过新款天行者的改进。。。。。还是比较令人失望

网友:
听72老师的讲解貌似冲浪者值得一入啊

网友:
楼主 敢不敢上个正面照

网友:
没有十全十美的

网友:
我承认我是被第一张图片吸引进来的……

网友:
说的有道理

网友:
我的个乖乖,楼主又来放毒啊!不过说得很对,不然新版倒T尾的价格比T尾贵出一倍,难道是材料不同,不可能,因为都是那么大翼展,那么多质量的epo。它偏要贵那么多,你有卵办法啊!

网友:
其实我是看了题头的图片进来准备看炮文的。LZ就是个骗子,太失望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对,支持

网友:
来看看,冲浪者x8还好

网友:
航模经验丰富的转入FPV群体的,都能发现天行者是个不入流的作品,谁让它有那么个PFV的空间肚子了。。。。。。
除了空间没有任何优点

网友:
背景里那个营养不良的家伙手里端的什么?

网友:
哪是天行者,分明是添钱者!

网友:
天行者的尾巴确实是很贱  由于摆尾  所以回来后 我放弃了

还有EPO的机头 确实一炸就碎  哪个玩航模的不摔摔 炸炸呢

这个没有人性化设计  估计易飞奸商在于此吧

网友:
我想知道第一张图片 手机里面两个什么字...

网友:
  好吧,我承认我是冲着第一张图片进来的,至于贴子里的内容,我一个字也没有记住,撸主,你赢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网友:
2013版天行者不是早就出来了吗?现在找12版1680的缺点都是老话题了

网友:
其实我是看天行者介绍来的

网友:
天行者是太差了,价格还那么贵

网友:
一块砖才能压过来,  介个我信,靠   给我急的不行,飞机配不平

网友:
撸主说的很好很直观

网友:
是不好配平

网友:
新版的尾翼都是改成倒T的了,另外舵机延长线一般都要加个热缩管才牢靠的

网友A:
我就是在机尾装了2个金属舵机...结果机头多了50克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在机尾装了2个金属舵机...结果机头多了50克配重

你的起飞重量多少,什么配置

网友:
最近在装天行者,LZ列的问题几乎全遇到了~~
未加配重全重1800g。就算把图传改到前面,估计还得加100多克的配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起飞重量多少,什么配置

1400克吧,2814配9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0克吧,2814配9寸桨

很轻了

网友:
2814.9-寸桨,机头塞个4s5200.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