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可以解锁,但无法上锁!

楼主(2013-07-10):
MWC可以正常解锁,但无法上锁,也不可以校准陀螺仪!新手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摇杆行程有问题,要么就是你微调往右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行程有问题,要么就是你微调往右调大了!

啊哈。果真是微调的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B:
微调不好吧。调行程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调不好吧。调行程好点

要怎么调行程?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怎么调行程?不懂。

把mwc软件配制好....甚至不用改遥控器...也能正常...和行程确实关联.,..看我这个里面的配制...我也遇到过此问题...一会能 一会不能的..最后上了2.2程序.设置好.解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7068&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wc软件配制好....甚至不用改遥控器...也能正常...和行程确实关联.,..看我这个里面的配制...我也遇到过 ...

哦。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