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三段开关用在模式切换 如何开启智能 ioc

楼主(2013-07-10):
天7三段开关用在模式切换  如何开启智能 ioc

网友A:
用二档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二档开关

那个二档 是复位开关的哦  回反弹

网友:
你先得把遥控通道指向三段开关的相应通道,然后在调参软件下,拨动开关看看相应的档位在不在相应的功能上,如果不在就应该微调三段开关,等滑块移动到相应功能上并变蓝的话,就设置成功了!!论坛里我记得泡泡发过相关的设置视频,你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
反弹上面的一个

网友B:
连接在这里~他是天9控,设置是一样的!!你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96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765看这

哇 非常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在这里~他是天9控,设置是一样的!!你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在这里~他是天9控,设置是一样的!!你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