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肋如何连接??

楼主(2013-07-10):
目前见过两种翼肋
一个是这种

可用这个连接
另一个是这种:

这种怎么连接?
还有,翼肋前方的缺口怎么补?

楼主:
发的时候出错了,最下面的图就是第一个图里翼肋的连接杆

网友:
帮顶,高手解答

网友:
前缘的缺口是 安装前墙用的(其实可以理解为另外一种梁) 你把机翼骨架搭好后 用一根 长度=机翼骨架 展向长度    宽度=翼肋前缘缺口的直线段的宽度  的厚轻木条   粘在前面  然后打磨出前缘翼型

网友A(2013-08-16):
建议楼主做三维图,用布尔运算,那样会比较精确

楼主(2013-09-23):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做三维图,用布尔运算,那样会比较精确

学习3D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3D中

把图给我可以帮你画3D
你是要CATIA的还是SOLIDWORKS 还是UG的均可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