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虾米请教重心问题!!!

楼主(2013-07-10):
刚刚准备着手改装3738,因为以前是飞固定翼的,很显然飞机对重心要求很严,不然就会炸鸡,或者难飞死了,刚认识船模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些,这几天看了前辈们的视频,才发现船的重心其实很重要的,想象看,如果靠前了,速度起不来,靠后了船很容易翻对吧???求大虾们给予指点,免得走太多弯路,尤其请虾哥等高手指教!!!

楼主:
大虾请进!!!

网友A:
船的重心比飞机的难调多了,而且还要看航行状况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的重心比飞机的难调多了,而且还要看航行状况来调整

我看也是,不知道有没有基本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的重心比飞机的难调多了,而且还要看航行状况来调整

想必左右是要重心在中间,还是因为要考虑桨反扭的因素靠左一点???

网友:
潜水啊 ~ 潜水  新手 就得潜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必左右是要重心在中间,还是因为要考虑桨反扭的因素靠左一点???

正浆电池一般放在左边,船的反扭力比飞机的大,多翻看下前面的老贴,大部分都会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浆电池一般放在左边,船的反扭力比飞机的大,多翻看下前面的老贴,大部分都会有答案

谢谢大虾指点,我会多潜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