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A650 Pro的机臂碳管的建议

楼主(2013-07-10):
我的XA650 PRO机架从一开始装好就抖,起飞的时候抖,飞行中拍的画面抖得厉害,而同样我的另外一个机架,只有机臂碳管不同,电机座不同,当然电机和桨的规格都不同,这个飞机就一点都不抖,无论我的感度多少
而这架XA650 PRO所装的悟空飞控,装在别的飞机上也不抖,怀疑是机臂3K 碳管的强度不够,XA原装的是16*15的碳管,延用了XA650 Value中的机臂,虽改进了电机座与换了NB的T-Motor电机,但是机臂与放在机臂中的铝件没有改变,

而我另一架是用的16*14的碳管,机臂中间没有连接件,今天晚上试试换根碳管试试,不管很麻烦,要在碳管上打对穿孔,还要磨薄放在里面的铝件,不容易呀,希望XA能够出改进件,毕竟16*15的碳管强度很弱呀,容易引起震动,不知道别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这情况

网友A:
强度跟震动,有时候是两码事,很强的碳管,遇到共振点时照样震个不停。

你应该在相同电机、桨的情况下对比两部机器的震动情况,这样才能较为准确地确定到是否碳管问题。

网友:
机臂的碳管的确薄了点,建议加厚,侧翻两次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度跟震动,有时候是两码事,很强的碳管,遇到共振点时照样震个不停。

你应该在相同电机、桨的情况下对 ...

现在只能用排除法,不然找不到问题呀

楼主:
希望XA针对16*14的碳管,做一个前后的铝件,,

楼主:
看来我的改装只能宣告失败,因为碳管里面没有铝件的话,仅仅靠碳管的张力固定还是有点悬,要把原装的铝件磨薄放进去根本不可能,希望XA考虑出16*14碳管的铝件,急。。。。。

楼主:
要是能够有这二个铝件的CAD图也好,我也可以找人做,哎,

网友B:
恭喜楼主,你遇上音叉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821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电机座震簧中打入热熔胶,打胶位置不同,改变后的固有频率就不同,我的六旋翼,凑出“多,来,米,发,嗦,啦”6个音阶了,差个7就能组乐队了音阶不同,就唱不出和声了,就是说共振频点混乱了,也就不容易共振了。。

楼主先看看这个方法能不能消抖,如果不能,咱们再来说改碳管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你遇上音叉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821

恩,谢谢,在正需要的时候遇到你了,我发这个消息很久了,原来看过你发的贴,但后来不记得了,呵呵
我的XA650 pro在起飞的时候抖动得厉害,试着什么电机水平、桨水平,都不行,今天想着换机臂碳管,但是铝件放不进去,也改不了,愁死了,刚把所有机臂都拆下来了,

等下试试你的方法,我感觉有这个 可能性,要买点黑色的热融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你遇上音叉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821

兄弟,你的QQ多少呢?方便交流下吗?你的XA650 PRO刚开始装好飞的时候有没有抖动?你是用什么飞控?我的是悟空

网友B:
我的不抖,fy680机架,XA pro电机座,轴距改625,TM电机+APC1147山寨碳桨,桨自己做了平衡,YS-X6飞控,总体感觉很满意

这个机架的第2飞测试的视频,首飞调感度和测试各项功能,回来看数据和首飞视频进一步调整,第2次飞根据首飞情况再次调整感度后,就可以爽飞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82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抖,fy680机架,XA pro电机座,轴距改625,TM电机+APC1147山寨碳桨,桨自己做了平衡,YS-X6飞控,总体 ...

哦,我的是XA650 机架,现在抖得很,今天重装下,打点胶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用16*14的碳管,那个机臂中间的铝件完全没必要,去掉就好,碳管打孔时,反正肯定打不准,你看原装管数控打的也都是歪的,索性就打大一点,容得调整电机垂直的空间,实践证明,眼看定位比数控定位要准,最后夹紧的时候,夹头内壁抹上螺丝胶。。。我的折叠机架都是这么装的,目前爽的很。。。。

电机座夹头内壁直角和尖角位置最好打磨出倒角,单颗螺丝夹紧夹头会变形,不是均匀的面接触,如果是尖角位置是接触点,管壁有可能裂掉,注意下这点就好了。。。

楼主:
目前震动得很,怎么办?看着明显的四个臂在震动,准备换成10*4.7或者13寸的桨试试,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
我就用的XA650V的电机座,自己买的16X14的碳管也没用什么固定铝件照样没事。

网友C:
为何不把你那个不抖机架上的飞控换到这个机架上试试呢?

X650Pro是一款非常成熟的机型,并且保有量非常大。大量的SuperX都安装到这个机型上,还未曾收到抖动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把你那个不抖机架上的飞控换到这个机架上试试呢?

X650Pro是一款非常成熟的机型,并且保有量非常大 ...

换过试了,一样的,现在是飞行前,机臂在抖动,与飞控应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过试了,一样的,现在是飞行前,机臂在抖动,与飞控应没有关系。。。。

请问,您在什么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在什么城市?

我在长沙,你们在深圳吧?要有时间我去找你们,可是我本月15号要前去云南旅行,要飞机用呀,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长沙,你们在深圳吧?要有时间我去找你们,可是我本月15号要前去云南旅行,要飞机用呀,急。。。。
...

还请您说下你X650Pro的详细配置情况,是否全部原装,还是有些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请您说下你X650Pro的详细配置情况,是否全部原装,还是有些调整?

除了中心板加厚了,换成1.5mm的外,其它都是原装的,飞控是用悟空,换过naza-m,另外一个悟空也换了,都不行,起飞的时候机臂在抖,感觉像蜻蜓一样的抖,我感觉是不是杨臂太薄了????

而我另外一架,自己DIY的机臂16*14,桨是15寸的,电机比较大点,其它也是一样的,一点都不抖。。。。。

这是昨的了

网友B:
能逐一排查振动源吧,电机、桨、震动传导
先查电机,卸桨空转,检查电机是否有问题,wkm的话就接上iOSD,里面有震动曲线数据,没有iOSD就用手机下个震动检测软件,比如vibrometer啥的,手机平放机架上,油门缓慢大小变化。。。我这个图第一个是正常电机的震动,幅度小无规律,第二个是我服役一年半左右的电机,轴承不行了,油门到20%时,明显到了机架的共振点,共振出来了。。。轴承拆不下来,只好换了电机,换电机后就正常了。。。

确认电机没问题的话,就给桨做精确的平衡,方法优酷上搜视频,APC原厂桨平衡性并不好,也需要做平衡的

以上两点解决完了,再看抖不抖,再决定是否要调音叉和换碳管。。。一步步排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逐一排查振动源吧,电机、桨、震动传导
先查电机,卸桨空转,检查电机是否有问题,wkm的话就接上iOSD,里 ...

大神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逐一排查振动源吧,电机、桨、震动传导
先查电机,卸桨空转,检查电机是否有问题,wkm的话就接上iOSD,里 ...

好的,谢谢,悟空的IOSD有震动数据呀?那很好,今晚试一下

电机我检查过,卸掉桨后,油门到中位,也就是悬停位置,电机轴在同心圆,清晣可见,我手摸了下机臂,有些小的震动,

今天装上IOSD看看

网友:
怎么抖法,能发个视频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逐一排查振动源吧,电机、桨、震动传导
先查电机,卸桨空转,检查电机是否有问题,wkm的话就接上iOSD,里 ...

兄弟,悟空哪有震动曲线数据呀?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悟空哪有震动曲线数据呀?晕。。。。

PM你扣扣号了,我在隔了个壁的帖子里回你了,移步那边讨论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悟空的IOSD有震动数据呀?那很好,今晚试一下

电机我检查过,卸掉桨后,油门到中位,也就 ...

不要太迷信网上那个磁悬浮平衡器,我买了一个,平衡器本身就不平衡,最好自己用分析天平的刀口自己做一个平衡器,桨夹本身一定要先做好平衡。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除了中心板加厚了,换成1.5mm的外,其它都是原装的,飞控是用悟空,换过naza-m,另外一个悟空也换了,都不 ...

中心板换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心板换回来试试

这个与中心板没关系吧?我另一架也是用同样的这个中心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太迷信网上那个磁悬浮平衡器,我买了一个,平衡器本身就不平衡,最好自己用分析天平的刀口自己做一个 ...

今天试着用3个轴承做,但是转来转去又差别大了,干脆不做了,晕

网友F:
怀疑有个电机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怀疑有个电机出问题

电机没问题的,我取下桨,高速转,四个电机轴同心圆,没有什么震动呀

网友G:
你光是起飞的时候震动大吗?我的650pro用x6, 起飞前也是会震动,一离地就不那么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光是起飞的时候震动大吗?我的650pro用x6, 起飞前也是会震动,一离地就不那么震了。

恩,起飞前震动很大,飞起来后的几秒也是震,不过幅度小一点,但拍的画面会有果冻,我另外一架飞机就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起飞前震动很大,飞起来后的几秒也是震,不过幅度小一点,但拍的画面会有果冻,我另外一架飞机就没有 ...

你检查过电机水平没有?开始xa650我就没注意,以为打孔了就自然水平了,后来仔细校对四个电机水平面后震动减少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检查过电机水平没有?开始xa650我就没注意,以为打孔了就自然水平了,后来仔细校对四个电机水平面后震动 ...

检查了,前后双臂收拢后,用尺放在电机座上,成一条线的

楼主:
昨天全部重装了下,也平衡了,但比原来还抖了一些,我的个神,,,,,看来只有换掉电机座与碳纤机臂,来试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昨天全部重装了下,也平衡了,但比原来还抖了一些,我的个神,,,,,看来只有换掉电机座与碳纤机臂,来试 ...

怪了,我之前x6配恒力4822震动还有点大,xcam的云台会偏头。今天刚换了原动力套装配naza合v2测试,震动很小了,云台都不偏头了。按说原套装应该很稳呀,会不会你正好拿到个有问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怪了,我之前x6配恒力4822震动还有点大,xcam的云台会偏头。今天刚换了原动力套装配naza合v2测试,震动很 ...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晕死了

楼主:
11点了,刚换完机臂,好麻烦呀,明早试飞,如果继续抖,那就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如果不抖,说明机臂与电机座之间的强度或者连接强度不够,期待明天有好的结果。。。。

网友:
      我的经验:这种机臂震动就是电机和桨的问题!

楼主:
正如我所担心的一样,换成16*14碳管+铝管夹后,起飞前没那么抖了,只有一点点,我感觉应正常了,拍的画面也是没有果冻了

强烈建议XA出16*14的碳管铝件,有图改一下很容易,加工也是。。。。

原因应是碳管太薄了,现在换成XA的铝电机座,再加上16*14的碳管,看一下还抖不抖?大家期待吧

楼主:
下午再装一下,用上XA的电机座,毕竟要好看一些,换了16*14的碳管,并且用AB胶打死了,排除震动,8小时胶干后再安装别的,期待有好的表现。。。

网友:
强度太高的话,也会产生振动的。

楼主:
今天试飞,情况不是那么的理想,感度在160的时候抖得厉害,降低感度要好很多,可惜是我的云台被我升级得动不了了,看不到效果。。。。急

楼主:
把碳管与电机固定座用AB胶固定后,碳管也换成16*14后,机身还是一样的抖,说明原装的也不是碳管薄的原因,那我就真搞不清楚了
目前只能买对10寸和12寸的桨来试了,如果还不行,那我看这个XA650 pro机架只能扔了。。。折腾呀。。。。

网友H:
650机器就是漂亮,可惜飞行时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650机器就是漂亮,可惜飞行时间不行。

时间倒还是过得去,可以飞14分钟左右。。。。就是机架抖,原因。。。。。

网友H:
引用 楼主:
时间倒还是过得去,可以飞14分钟左右。。。。就是机架抖,原因。。。。。

我莲花T380能飞22__25分钟'我打算再买个T700我看介绍飞行也在25分钟上下'也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莲花T380能飞22__25分钟'我打算再买个T700我看介绍飞行也在25分钟上下'也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个的'

你空机飞25分钟有什么意义呀,我让你带上一个300g的云台,加上给图传供电,这些全部,我看你能够飞多久

网友:
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楼主:
今天到了12寸和10寸桨,分别作了测试,换上10寸的震动还大些,12寸的跟11寸的差不多,神了。。。。。
目前没有办法了,只能这个样子了

网友I:
貌似14X16的管子 厚度2MM 强度够了喔 上次我炸鸡中心板都裂开了 管子没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14X16的管子 厚度2MM 强度够了喔 上次我炸鸡中心板都裂开了 管子没破

恩,我中心板是2mm的,炸机的概率还是很小的,现在就是震动,烦死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把碳管与电机固定座用AB胶固定后,碳管也换成16*14后,机身还是一样的抖,说明原装的也不是碳管薄的原因,那 ...

楼主千万别仍!不要的话送我,我需要,谢谢O(∩_∩)O谢谢。到时候P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千万别仍!不要的话送我,我需要,谢谢O(∩_∩)O谢谢。到时候PM我

呵呵,送你的话就不要PM了呀,难道你要买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呵呵,送你的话就不要PM了呀,难道你要买吗?

光机架也不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光机架也不卖吧

可以呀,不过比新的便宜不了多少,呵呵,很件多我自己换成厚的了,比如中心板,挂载管,脚架管都是厚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呀,不过比新的便宜不了多少,呵呵,很件多我自己换成厚的了,比如中心板,挂载管,脚架管都是厚的
...

我看还是你仍的时候给我吧,呵呵
还有你刚才说扔,不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看还是你仍的时候给我吧,呵呵
还有你刚才说扔,不算数?

算数,扔的时候再通知你来吧,你在哪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算数,扔的时候再通知你来吧,你在哪呀?

山东泰安附近的,到付就行,扔的时候可别忘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山东泰安附近的,到付就行,扔的时候可别忘了我!

好的,

网友(2013-08-10):
多学习将来咱装的时候可就

网友(2014-06-18):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把你那个不抖机架上的飞控换到这个机架上试试呢?

X650Pro是一款非常成熟的机型,并且保有量非常 ...

我去年在xa的群里已经给井臣反应过抖动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我问是不是飞控问题,他没回复,让我自己检查,查来查去,怎么调感度都是抖!
于是650pro闲置了大半年!最近想飞飞,结果还是和以前一样,跳舞跳得非常厉害!!!刚刚百度,发现原来有模友有相同情况,看来是机架问题了!!
.....唉...看见客服给楼主的回复!实在是失望!推卸责任!!
前段时间在你们店里看见又有新机架卖,想买个回来玩,结果一问客服,机架不单卖!!!xa现在居然还玩绑定销售了??!真心让人无语!

网友:
我和情况有些不同就是,用电脑调飞控感度,一样跳舞。。。但是用遥控器来挑感度的微调,反而有效果!!抖动变得几乎难以发现!但是每次飞前必须重新微调,不然一样会出现严重抖动!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