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安装h3-2d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7-10):
安装云台后高级校准,指南针也校正了,在gprs模式起飞飞机不会定位一直网左平移,有没大疆的技术来帮忙弄下,还有安装云台后感度参数多少?

楼主:
问卖的代理不知道,群里没人回答,论坛里没人懂,象我一样的新手以后吸取教训别买大疆产品

网友:
我感觉应是重点的问题,请试着手放中间掂一下,飞机是不是会平衡,难道小精灵的云台安装在正下方??

楼主:
恩算正下放吧,安官网视频一模一样安装摆放

网友A:
飞机不平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不平衡吧?

也不知道怎么测试平衡,安的时候照官网视频位置安的

网友:
应该跟平衡有关系,毕竟精灵挂上狗思负重还是大了不少。

网友B:
精灵挂上狗思和狗3能飞三分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挂上狗思和狗3能飞三分钟不?

7分钟多红灯刚闪,但是感觉飞机很吃力、gps模式全绿也定不主位置在飘,感觉精灵不适合云台

网友C:
个人经验:跟平衡没关系!GPS会根据位置修正飞行器姿态达到定点的目的的。
建议LZ连接调参软件!看看遥控器横滚、俯仰摇杆回中时软件中的指示块是不是在中间位置!!!
另,老版本固件,精灵刚起飞时有可能会往一个方向偏移1~2m,因为算法中有积分的作用。此时不要动杆修正,积分作用结束了就定住了。新版本固件好像完善了。

网友:
感觉重心问题,测测重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经验:跟平衡没关系!GPS会根据位置修正飞行器姿态达到定点的目的的。
建议LZ连接调参软件!看看遥 ...

就起飞要飘,飞一会好像稳点弄了一天弄不好、买个云台还扫兴出钱买烦恼

网友D:
哈哈,看看来遇到这个问题地不止我一个,我也是左平移,后来换了个V2飞控就很稳了,明天在把V1安装上去测试看看。可能和仰卧设置有关,今天就把小精灵的遥控背面完美设置了下,下午带V2去飞,稳稳的,明天在把V1测试看看。

不过小精灵带H3-2d,可以是最便携,最漂亮的航模摄影娱乐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看来遇到这个问题地不止我一个,我也是左平移,后来换了个V2飞控就很稳了,明天在把V1安装上去测试 ...

遥控背面插件那里买的?

网友E:
麻烦将你的QQ  PM  给我, 我需要了解一下。

网友:
慢慢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将你的QQ  PM  给我, 我需要了解一下。

等级不够发不了信息,1698418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背面插件那里买的?

我是用螺丝刀 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