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的电池一短路就爆?

楼主(2013-07-10):
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情况有很多种的,不同电池会有不同反应
但可以很明确一点,LiPo电池是不会爆炸的,Li-ion才会
通常短路之后,要么内部极片烧断,电池瞬间没了反应(输出端没有电压了),或者电机承受了那么大的冲击电流,但电芯承受不了,结果胀了,胀着胀着,就裂开漏液了,里面的电解液接触到空气后就会发生反应,通常会大量冒烟,甚至会燃烧起来(注意,燃烧得剧烈的话,就会很像爆炸了,但实际上还是燃烧,而不是爆炸。)

网友B:
如果它爆了,说明它很逊。
过得去的6S,属于“挡我者死”的狠角儿:
插头碰短路,融化掉一块,短路解除;
平衡头短路,电线直接烧断,短路解除;
电调内部短路,将其直接烧焦,短路解除;
搭到碳纤短路,将其烧红窜火苗,烧没了,短路解除;
。。。。。
(PS:以上糗事都碰到过。
)
。。。。。
只有最逊的屌丝才谁也惹不起,心里生闷气,直到实在憋不住了在爆发中灭亡。。。。。

网友C:
上次1块4S电池 2个头稍微碰了一下就直接打火 把接头都打融化了,6S电流更大,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D:
应该不会吧

网友E:
短路后极短的时间内就会断开了,不会爆的。试过插错香蕉插,三分之一个母插头瞬间气化,渣都没看到。

网友F:
低内阻DC电源在室内此类试验最好别做,要做到室外无人安全处,做好防护措施再做.

网友G:
锂电的放电性能确实不一般,短路起来如同交流220短路一样,“狠”厉害,不过都是一瞬间的事,爆炸可能性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