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可不可以做个回收网?

楼主(2013-07-10):
固定翼新手都经历过起飞容易下降困难的阶段,如果降落失败或者出现控制错误,能不能在跑道边支一个回收网?类似于无人机回收,不用太高,2米高,3、4米宽,不要绷得太紧,让飞机直接撞网,是不是损失应该较小?比如1.4翼展以下的前拉机。如果可行,我准备整一个。
类似于网球网

网友A:
能对准网就对不准跑道?
老老实实练技术才是实在

网友:
没必要吧?也会坏的,看你怎么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对准网就对不准跑道?
老老实实练技术才是实在

跑道对准容易,关键是降落时容易打桨、撞起落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道对准容易,关键是降落时容易打桨、撞起落架。

起飞后反复练习降落航线,工多艺熟而已,如你所说,降落出现问题用网来捕捉飞机,问题是出问题了,你来得及将飞机送到网那吗?打浆说明降落姿态还不熟练,归根结底,多练习即可,有了网反而让你多了依赖,不利技术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对准网就对不准跑道?
老老实实练技术才是实在

赞成

网友B:
回撸主:
1)关于用网回收灰机,论坛上我早有看过贴子,不稀奇。不过,那是固定翼带飞控有自驾功能的灰机;
2)如果新手都可以准确无误地对准网降落,那还愁什么?
3)撸主,我现在基本都可以安全降落,但如果你让我撞在网上降落,可能我的水平还不行;
4)撸主要是不信,你可以找10个中级水平的飞手,我估计能完美撞在网上的不多,信不信由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对准网就对不准跑道?
老老实实练技术才是实在

说得好!!

网友C:
撞上网,掉地上还是等于炸

网友:
这个网现实中也有的

军事频道上看到过

楼主:
ok,  感谢大家的分析,老老实实练降落。

网友: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捞经验就

网友:
撞网回收本来就是一种无人机的回收方式,常用于舰艇上。撞网回收最好用折叠螺旋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撞上网,掉地上还是等于炸

撞上去螺旋桨会勾住网,不会掉到地上的

网友:
飞机得抗住网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撸主:
1)关于用网回收灰机,论坛上我早有看过贴子,不稀奇。不过,那是固定翼带飞控有自驾功能的灰机; ...

第四句话我坚决同意我试过站在看台上手抛无动力滑翔机,让它用机腹的钩子挂在球门上,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50...但是正常降落的安全性在99%以上

网友:
这个撞网操控的精确度要求比跑道降落还要高。有那个水平就不用网了

网友:
能把飞机控制撞上网的难度,比正常降落高十倍以上,LZ你确定值得这么做?

网友:
我弄过一个  没用  飞机下来一样要四分五裂

网友:
不如用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