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per CP接收板的问题

楼主(2013-07-10):
正常的cp接收板是这个安装方式的,由三颗螺丝固定。
小弟在下我的问题是,如果我把接收板的安装位置和姿态改变了,cp是否还能够正常飞行?
主板上的陀螺仪是只检测初始位置,然后程序一直试图维持位置不变呢,还是已经定义好前后左右上下的方向,完全不能变动了?
请指导的高人指导一下!

网友:
应该不能动

网友:
位置可以动,方向不能动。

网友:
陀螺仪的工作方向不能改!不然就一个字炸

网友:
只要幅度不大于90度,没事

楼主:
试验了,好像不行,哎。

网友:
我是桔梗老板,呵呵,你够用心的,那么晚还在研究,刚才我CP又拆了把电源直焊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