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用凤凰90A电机不转,急急急

楼主(2013-07-10):
  X42的原装蝎子电机,用的凤凰90A,通电以后电机滴滴滴一次,过会又滴滴滴一次。推油门电机无反应,电机电调都是全新的。。是不是要设置什么?

另外装上凤凰90A好像头罩不好装,你们的是这样吗?

网友:
设置凤凰油门行程先,凤凰要先连电脑过一边

网友:
凤凰那个接头真垃圾!插上电机香蕉头想布下线他妈的黑色接头就松脱了。

网友:
Futaba的控,需要油门通道反向。
另外凤凰要先设行程,有可能是大于100的,所以没能通过自检。

楼主:
凤凰电调原来没用过,行程设置现在弄好了 X42已首航 电调转速在急推油门时上的很慢 不是太好用 后悔当初该买好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凤凰电调原来没用过,行程设置现在弄好了 X42已首航 电调转速在急推油门时上的很慢 不是太好用 后悔当初该买 ...

不会这么差吧?难道是你不会调?我还想试试凤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么差吧?难道是你不会调?我还想试试凤凰呢。。。

还不知道定速效果怎么样

网友B:
楼主啊   跟不跟手  全在你设置啊!整个USB连接电脑  细调一下 一切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   跟不跟手  全在你设置啊!整个USB连接电脑  细调一下 一切OK了~

有调试线,现在调试软件还没整明白 能不能分享一下X42上的凤凰设置呢

网友:
哈哈  楼主怎么知道我是X4II配的凤凰90呢?当然可以!QQ3794171

网友:
我的头罩是这样装的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
和好赢的设置不一样的,查下帖子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电调原来没用过,行程设置现在弄好了 X42已首航 电调转速在急推油门时上的很慢 不是太好用 后悔当初该买 ...

有一项转速加速度 加到最大 会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