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问题。。

楼主(2013-07-10):
新装的NAZA M V1  为什么我左打方向。会向右后方呢》》》视频 2分55秒左右。。。大家来帮我解决下这问题。。谢谢

701127407360

网友:
你进调参软件里看下软件里每个通道是不是和实际遥控器的一样吧

楼主:
看来。。是一样啊。。。飞行都很稳定。。就是方向不行。。

楼主:
检查所有通道都正常。。。左转向时候就像后面那个电机没力量样的。。

网友A:
打方向的动作太快了,你试试慢慢的,一点点的打方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方向的动作太快了,你试试慢慢的,一点点的打方向看看。

没看懂!如果发现有问题建议别急着飞。先连接调参软件进行遥控器校准。动杆看看是不是各个通道都正常!看视频有时左转正常啊。如果不正常,那是如何转过来的。或者LZ的控设置了混控?

网友:
遥控设置成反向了?调参软件里可以看摇杆方向的,检查清楚再飞

网友:
是开了方向锁定吗,手机看不到视频

楼主:
我看到我的方向锁定是在关闭状态。。为什么还这样?

网友:
先在参调软件里观察各个通道的状态。如果说打舵感觉没有动力输出的话,检查一下电调和单机是不是有问题,可以把两边的电机对调看看,如果向另一边倾斜,就可以确定是电机出问题了,如果问题依旧,那就是电调出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