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30A电调掉了跟线,有救吗?

楼主(2013-07-10):
炸机炸掉一跟线,还有救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能悍起码

网友:
看了图片,发现不是挺容易焊接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悍起码

焊不起来

网友:
用个大功率的电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不起来

那个位置的铜片好像已经跟着电线脱落了。。。当然焊不了。。。
找上面点的位置,弄掉绝缘的,露出铜片来焊,不然就焊背面,电容脚那个的位置是不是同一个电路??

网友:
最起码得60w的电烙铁

网友:
电调的正负极连接线因为要给电调大电流供电,所以打开外面的封套你会发现内部同样有两条很粗的线路板堆满焊锡的走线,找个合适位置大功率烙铁肯定那个搞定,不过背面的电容要考虑一下飞线。

网友:
LZ 你不嫌烦的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