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正常转动三十分钟

楼主(2013-07-10):
自己收了三个,因为当时以为找的到相关资料和驱动,所以一口气收了三个。可后来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这款电机的资料,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款电机应该配哪款驱动,没办法,有谁知道的可以说一下。

http://www.tudou.com/v/oTAXdpeGruY/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电机被我拆开了一个看编码器,好奇,可惜这个编码器盖子不小心被搞坏了。

编码器的小盖子被我搞坏了

编码器的小盖子被我搞坏了

电机处的线太短,拆开接线

电机处的线太短,拆开接线

网友A:
图片看不清,400瓦的吗,编码器出线是否9-12根的?记得是增量A B Z编码器那么驱动使用是不难的,可以翻看我有关伺服的帖子
---视频看过从几百转到近5000转呢都试过,,,不错的声音,,

网友:
高速时有力吗?

楼主:
高速时力量一样很大,当然我没办法具体测试,只是自己拿螺丝刀感觉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清,400瓦的吗,编码器出线是否9-12根的?记得是增量A B Z编码器那么驱动使用是不难的,可以翻看我 ...

不是400W的,是300W的,P50B07030DXM型号。编码器我也没看过的。当时不懂,一口气就买下来了,现在感觉太冲动了。

楼主:
希望有懂的说一下这款电机配的驱动,要能找到驱动就好了,找得到驱动就全部留下自己用。

网友:
电机热不热

楼主:
电机二十多分钟后开始有点发热,但不会烫手。

网友B:
3000转时 频率多少
感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0转时 频率多少
感谢答复

这个我没办法知道,我的变频器看转速就不能看频率,看频率就不能看转速,我没有其他的工具来测试,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看到。

网友:
用py或r系列的驱动器电机代码028a

楼主:
楼上的说“用py或r系列的驱动器电机代码028a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说“用py或r系列的驱动器电机代码028a ”是什么意思?

用手机上网不方便 看你电机型号应该是三洋的 我也有套是400瓦的r系列的驱动器好操作   028a 是驱动器的参数 还有好多参数

楼主:
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驱动又是什么型号?能说一下吗?

网友:
楼主看看那这个找找http://wenku.baidu.com/view/05ab6b14a21614791711289e.html

网友:
电脑上有个三洋的,太大了传布上来,看不清你那型号

网友:
p5的电机,有个简单方法,直接上淘宝搜电机型号,配套的驱动也就拔萝卜带泥了

网友:
P5的电机的驱动器  可以用PY系列的 也可以用R系列的驱动器  P6电机的驱动器也能用

网友(2013-09-08):
交流伺服不用编码器的话
就是个交流同步电机
3000转对应50Hz
变频器可以在线用面板键或者外接开关交替显示运行参数的

网友C:
电机还在吗?能给我一个试一下吗?

网友D:
变频器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