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DIY个热切割,用吉他1弦合适还是吉他2弦

楼主(2013-07-10):
如题,电压1.5-16v可调,电流0.1-5a可调

网友A:
你这个电源  不论是1弦2弦都可以,12V1A用1弦全长都可以。16V5A我估计2弦全长应该是秒热的。试试吧,从小电流开始。不对的楼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源  不论是1弦2弦都可以,12V1A用1弦全长都可以。16V5A我估计2弦全长应该是秒热的。试试吧,从小电 ...

那哪种合适

网友B:
为什么还要调电压?

网友:
最好用电热丝,1弦2弦一般不行,测试一下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还要调电压?

那个是之前自己做的可调电源,另外吉他1弦粗点还是吉他2弦粗点

网友:
12v 2A用1弦   30cm才能热。。。。

网友:
用1弦,我用的就是,但是我长度比较短,只有30cm左右,弦都红了。。。一直没敢用。。

网友:
貌似有人推荐2号弦,

网友:
哥们 有毒啊,还是用美工刀吧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C:
好麻烦,不然楼主买根电炉丝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麻烦,不然楼主买根电炉丝试试看

倒是可以,就是很难拉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是可以,就是很难拉直

力度就是要掌握好,太紧太松都不好,以前好像看过说用费烙铁绑绣花针啥的,你可以产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度就是要掌握好,太紧太松都不好,以前好像看过说用费烙铁绑绣花针啥的,你可以产考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源  不论是1弦2弦都可以,12V1A用1弦全长都可以。16V5A我估计2弦全长应该是秒热的。试试吧,从小电 ...

一般二号弦,一号弦正如二楼说的秒热,不过像你的变压器可以依次提高电压。我用的二号弦,12v。切时候不平,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