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6旋翼 680-690轴距电机选择

楼主(2013-07-10):
求教 6旋翼 680-690轴距电机 目前看上的是恒力4225,朗宇S4108s,AKE的DM750L,飞越多旋翼电机。不知道该选那一款

我的动力准备配备4S 5200 2只

网友A:
我用4822 390kv + 6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4822 390kv + 6s

他用不了..1447 上他那个机架估计会打浆..
他应该用2814的电机可以

网友:
2814 kv900 1238  680机架 全重3760克 3S 5200*2  15分钟 。这架子上13寸桨有点干扰。LZ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用不了..1447 上他那个机架估计会打浆..
他应该用2814的电机可以

低kv不一定用大桨,用12寸的既可

网友:
4225  1238桨  我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kv不一定用大桨,用12寸的既可

他用4s  应该要用更大的浆才对吧.KV毕竟只有300多

网友:
恒力4822
用6S电
妥妥的!

网友:
1238+6s+ 4108,4822,3508都可以
你那个4s就只有配4225了塞  那么多人都在用,应该不会错。

楼主:
谢谢各位,我处在高原地方,海拔1980,我打算4225 600KV 用1260碳浆 4S5200电池2只,这个配置怎么样?

网友:
在高原气压低选用1260快速桨
不过负载会比1238小一点哦。

网友C:
楼主飞机的轴距太小了。为了避免你以后后悔,先加长轴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飞机的轴距太小了。为了避免你以后后悔,先加长轴距吧!

680还小啊?我飞控只是NAZA哦。太大的话不好吧?我只是挂狗或者单电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680还小啊?我飞控只是NAZA哦。太大的话不好吧?我只是挂狗或者单电哦

是的,我的建议就是加长轴距,这个不难啊,换几个管子。
把轴距加长到950左右,在用4108的电机配15寸桨。
飞控很犀利的,要相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的建议就是加长轴距,这个不难啊,换几个管子。
把轴距加长到950左右,在用4108的电机配15寸桨。 ...

naza可以吗?不是说尽量不要超过650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naza可以吗?不是说尽量不要超过650嘛?

我没玩过NAZA的飞控,不清楚,但是从控制角度说,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玩过NAZA的飞控,不清楚,但是从控制角度说,应该没问题。

哦。那加到810应该就足够了吧。问题是我只打算用4S的电池哦

网友(2013-09-27):
其实我一直不是很明白大家为什么只要能上6s就都上6s,如果厂家没有骗人的话,你可以看到这几款电机基本最好的效率都是在4s,除非你真的需要载重到极限,否则我的理解是,即便是可以用6s的电机也可以用4s,重量还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