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玉兔二的问题

楼主(2013-07-10):
新装的450,玉兔二代的飞控,是指示灯必须跟前进的方向一致吗?还有我焊好了分电板,用万用表量正负极是相同的对吗?电调和插头肯定没有接反,也没有短路,有高手测试过吗,不敢接电了都?求大侠们给个正解!!!!!

呵呵装好了,看个视频,应该还成吧,别拍砖!!!!!!

网友:
虽然玩兔子有半年了,但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好,感觉你的问题似乎根本就不是问题。
我想问一句,撸主,你说明书看了没有?

做为沙发,我只能无耻地把问题留给后面的坐板凳,睡地板,住地下室和下水道的盆友们了!

网友:
你的问题,都把问号去了,就是对的

网友:
其实楼主早知道答案,就是不自信,需要别人给他肯定的答复

楼主:
呵呵没弄过这,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