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香蕉头都怎么固定的?扎带??,我的老是掉,爽飞不了啊

楼主(2013-07-10):
大家香蕉头都怎么固定的?扎带??,我的老是掉,爽飞不了啊

电调和电机连接的香蕉头老是松掉,貌似是被震出来的

总是得开一会降下来看看掉没

10分钟,香蕉头一共掉了>10次(一个一次)

不是焊不牢哈,是两个香蕉头插不牢

求固定方法???????????!!!!!!!!!!!!!

网友A:
你不想直接焊死么?

网友:
我再教你个方法..如果不想焊..就3根线套一粗的热缩管..让它收缩紧...等于把橡胶头固定住.......就是用胶布类的缠也行啊..方法无数啊...还有种透明的热管  ..比较美观..

网友A:
橡胶头插多了 就松了。。。。何况质量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想直接焊死么?

还想哪天回收利用的撒

网友:
看3楼方法。。。到时剪开就可以了。。。 另外焊死。。用的时候烫开很快的啊。。。这点小事兄弟也头疼?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头插多了 就松了。。。。何况质量不等。。。

新的啊,用手拔感觉还挺紧的,难道是我四旋翼震动太大了?
还有你也有玩车把,感觉在RCFans见过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啊,用手拔感觉还挺紧的,难道是我四旋翼震动太大了?
还有你也有玩车把,感觉在RCFans见过你

恩 有几个论坛也是这个账号。。我自己也 忘了。。木工论坛我也发了一些作品。。不过我从小时候还是喜欢车 船  机器人。。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啊,用手拔感觉还挺紧的,难道是我四旋翼震动太大了?
还有你也有玩车把,感觉在RCFans见过你

开始紧没用的。。关键是结果和最后的效果。。。飞机的震动会导致螺丝都从天上往下掉。。香蕉头是试验用的 。。一般应用中都要焊死为好。。还有把2端都用尼龙小细带都固定在机臂上 然后再缠几圈专用胶带也就好了。。

网友:
电工胶带缠机臂上,妥妥的

网友:
三个插好的香蕉头集中在一起,先上热熔胶,涂满一点无所谓,然后弄个尺寸大一点的热缩管套上,热风枪加热收缩热缩管,里面的热熔胶再次融化并填充所有缝隙,保证万无一失

但这样还不如不用香蕉头啦……直接焊死就好了……

网友:
讲了那么多不如换一套好的香蕉头。要不螺旋桨也要换,震动太大。

网友:
重来都是直接焊死,安全,重量还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