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多之图传摄像头选购

楼主(2013-07-10):
刚入魔,发现 FPV有点意思。
潜水很深,还是不明白摄像头的搭配。
网上出售的5.8g 模拟图传,似乎都只能传送540 线的图像,是否只能搭配相同规格的摄像头?
如果搭配 700线摄像头,图像是等比例被压缩,还是被裁剪?
如果被裁剪是居中裁剪还是左上角对齐裁剪?
接入 osd信号后,是否osd 信号显示不全?

网友A:
700线是等比例压缩,但传输的都是模拟信号,并不是说传输540线就一定要用540线的摄像头。

现在基于索尼方案的700线摄像头才不到200元,果断放弃更低的线数啊!我之前就买过480线、520线和700线,都是用相同的图传和屏幕,700线明显更清晰。

网友:
太平洋兄太有爱了,我之前也是这个疑问。
有个808 16的带录制的摄像头怎样?据说对岸很火。疑问的是它的av out的效果好不好,达到多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线是等比例压缩,但传输的都是模拟信号,并不是说传输540线就一定要用540线的摄像头。

现在基于索尼方 ...

谢谢您的宝贵经验。
原理上,osd信号是在发射前 overlay 到摄像头信号的,那么应该也会等比列压缩,在接收端也不会出现字符信息不完整的现象吧?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宝贵经验。
原理上,osd信号是在发射前 overlay 到摄像头信号的,那么应该也会等比列压缩,在接 ...

画面是否会被裁,其实更大程度上在于所用的图传以及搭配的屏幕。

网友:
正在尝试fpv的水是深还是浅

网友(2013-09-12):
看贴回贴,相互理解……

楼主(2013-10-27):
引用 网友A:
画面是否会被裁,其实更大程度上在于所用的图传以及搭配的屏幕。

目前又入一块1280高清屏,居然画面被裁,下放信息不全。
但通过dvr录制的画面在电脑查看是画面完整的。
其好奇怪。

网友:
好歹你网店上弄点说明书下载啊。 买了个微单云台。收到货没有任何说明书。 现在出现问题也不知道从何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