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满电,又不能去飞了,怎么放电?请教一下。

楼主(2013-07-10):
电池充满电,又不能去飞了,怎么放电?请教一下。   我是3s电池,用的是老版UNA6充电器。请教高手怎么办?最好能几块一起放电,不然一块一块太慢了。有没有什么比较便宜的方法!谢谢

网友:
找几个非LED的汽车灯泡。

网友:
b6、a6  等充电器有放电功能

  没有这些充电器 就 找个12v灯泡接上 然后放电 随时观察电压就行 放到单节3.8左右差不多了

                                                                                               by-佳程

网友:
如果不是长时间不能飞,几天的时间不用放电。我的电池满电一星期毫无问题

网友A:
充电器不能放的么?
实在没办法就接飞机上,启动后给点油门,飞不起来的,耗电也挺快

楼主:
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电池大肚子了呢?

网友B:
3.86v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抢个沙发。

谢谢啊

网友D:
内容
把飞机固定好,然后让电机转就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不能放的么?
实在没办法就接飞机上,启动后给点油门,飞不起来的,耗电也挺快

不能啊  早期买的A6 加电源500多!!还没有放电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容
把飞机固定好,然后让电机转就放了

那样也增加电机磨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6v  即可

但是有什么办法放到3.86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电池大肚子了呢?

飞完后不能马上充电,等冷却至常温后充电就不会大肚子,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电池大肚子了呢?

若是1-半年不飞就需要放电保存。半个月不飞不需要放电的~

网友:
全油搞两一分钟,差不多了

网友E:
我的208B有外接功率电阻扩展放电,如没有这个功能,我是用一段电炉丝放电,在平衡头上接个飞机用的报警器。另外电炉丝要冷却不然危险,我是放到水里烧水。

网友F:
12v灯泡加bb报警设个3.8v就可以轻松放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灯泡加bb报警设个3.8v就可以轻松放电了

是的这个我也考虑的,但是凡事都有万一,万一没听见响声,或忘了,那不就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208B有外接功率电阻扩展放电,如没有这个功能,我是用一段电炉丝放电,在平衡头上接个飞机用的报警器。 ...

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