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0KV的电机大家都配多少的齿轮啊??

楼主(2013-07-10):
俺3500KV电机配12T直齿2200MAH一电下来,电调烫得没法摸,大家都怎么配电机齿啊??

网友:
12t正好,13t下来电机电调热的不行

网友:
电调电机烫这是正常的,我的也是3500KV,配11T电机都很烫,电调还好。电调不算烫就不用太担心,如果改成6S的话电流小了就不烫了~

网友:
楼上怎么会这样,亚拓450m 3500kv 原配14t直齿,要想省电就配13t
斜齿11t还差不多

网友A:
楼主油门和螺距曲线如何?我想12t直齿应该是超低转了,没什么动力的,可以拿来长时间悬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油门和螺距曲线如何?我想12t直齿应该是超低转了,没什么动力的,可以拿来长时间悬停

我用12t斜齿,真是很省电。悬停航线7、8分钟没有问题。电机电调也不热!

网友:
什么电机?3500KV应该配14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12t斜齿,真是很省电。悬停航线7、8分钟没有问题。电机电调也不热!

12t斜齿传动比和14t直齿近似,而且斜齿可能效率高一点,不过这样配航线7-8分钟电压最多也只剩3.7了。如果光是悬停航线可以考虑11t、12t直齿或9t、10t斜齿,可以十分钟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t斜齿传动比和14t直齿近似,而且斜齿可能效率高一点,不过这样配航线7-8分钟电压最多也只剩3.7了。如果 ...

斜齿传动比 和 直齿 的不一样吗??
传动比是怎么算额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斜齿传动比 和 直齿 的不一样吗??
传动比是怎么算额啊

大齿齿数除以小齿齿数
直齿的大齿盘是150t的,斜齿121t
我是用的直齿,因为原装的到现在还没炸坏,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齿齿数除以小齿齿数
直齿的大齿盘是150t的,斜齿121t
我是用的直齿,因为原装的到现在还没炸坏,哈哈 ...

哦。原来 大齿盘齿数 还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