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哪位仁兄用狗2啊-----------------------

楼主(2013-07-10):
现在用的狗2  充电是这样的 插上线后 狗上的灯就亮了 这样就是充电的吧 但是几十分钟后 就灭了 难到充满了?  但是狗能几十分钟充满电吗 这个狗 可是在把电用光的情况下关机的呢

前面充电是数据线接电脑冲的 电脑里没有显示有狗

现在把线拔了  换充电器 接插座冲  但是狗的灯 还是不亮  但是狗显示器 有显示电量3格  什么情况呢 充满了?  或者还是在继续冲?

哪位仁兄出来普及普及呀

楼主: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在狗不开机的情况下充电,就是这样。没问题。充满了,灯就灭了。狗2的充电就几十分钟。你也可以先打开狗,再插数据线。这时狗屏幕就会有充电显示。

网友:
充电电流不够估计是

网友:
如果充电速度特别快的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池不行了,试下使用的时间。

网友:
我要冲1.5小时!

网友:
3楼正解 我用的就是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