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日本手遥控器求救

楼主(2013-07-10):
   最近发现自己的日本手遥控器出了问题     如下   日本手的遥控器 右手油门   左手为方向   但现在不知怎么了  方向跑到油门这边了     一点都不好操作   能不能把油门这边的方向电位器和左手那边的电位器相换可以吗?     谢谢了

网友:
你舵机接收机上舵机线插错了吧

网友:
菜单设置里有没有模式? mode,也许被你不小心改了。

网友:
千万别瞎换电位器!
如果你曾经重插过接收机的舵机数据线,就是你有的对几互换了。
如果你重插过接收机,就是误设了遥控器的通道对应。

网友:
電位器千萬不要拆˙拆了跑位了你就要返廠校準了˙勸你不要拆

网友:
摇杆模式选错了,选回MODE 1 就可以了,也可能是舵机接的通道不对。

楼主:
谢谢大家了     但是解锁是用左边的摇杆来完成的    解锁正常      就是起飞后方向不对      哎   我觉得是飞控固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