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会代替舵机吗?

楼主(2013-07-10):
现在无刷云台大有取代舵机云台的趋势,想知道直机舵机会被取代吗?

网友:
小型伺服电机技术要求高,价格贵

网友A:
感觉步进电机+驱动板应该重量不占优势(步进电机精度越高,磁极对数就要做的越多,加工越精细),而且大小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格规范
个人认为步进电机只是一个开环控制(没有码盘之类的做反馈),舵机有电位器作为反馈形成闭环,应该会更好一点
楼下继续

网友:
被航模广泛采用,还会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步进电机+驱动板应该重量不占优势(步进电机精度越高,磁极对数就要做的越多,加工越精细),而且大小没 ...

的确在重量上不占优势,但线性,耐用度,虚位都比舵机有优势。另外步进电机现在不是已经做到无级调节了吗?有感无刷是闭环控制吧

网友:
3楼说的好。
感觉闭环控制比开环控制靠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在重量上不占优势,但线性,耐用度,虚位都比舵机有优势。另外步进电机现在不是已经做到无级调节了吗 ...

这个不太了解
我只接触过转台测试设备上的步进电机控制,都是采用光栅或者码盘作为反馈
至于无极调节或者有感反馈不是很了解

网友:
真飞机上用的是步进电机么

网友:
步进电机没有减速齿轮,扭力也不够吧。。。楼下继续

网友:
步进直驱的缺点:
1>步进重载时会失步,这个缺点是最不可接受的,虽然有外加编码器构成反馈的技术,但是编码器的体积和成本都是问题
2>扭力和体积的矛盾,一般直机斜盘舵机10kg.cm,换算过来就是1n.m,目前技术水平下这样规格的步进电机体积不小

其实在目前舵机那种体积下做到那种规格,现有方案已经是最优的了。直机上个人比较看好直线舵机方案,用丝杆代替齿轮箱减速,机械结构简单,而且输出是线性的

网友:
学习!本人也思考过步进电机精度很高,为什么不用的问题,看楼上的交流,多少明白一些。
我们使用的监控重载云台都是步进电机,通过高减速比的蜗轮蜗杆,步进电机的功率都很小,自锁也特别好。如果用步进电机加上减速齿轮组是不是也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