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航模摄影,多少通道的合适??

楼主(2013-07-10):
求助,啊

网友A:
7个可以玩2轴云台,8个可以玩3轴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7个可以玩2轴云台,8个可以玩3轴云台。

7通,4个给2轴两个给云台,还有一个干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7通,4个给2轴两个给云台,还有一个干什么啊

保留一个呗.

网友:
额。。有些飞控模式可能要2个通道才够。例如APM,要俩通道混控。(如果只需要三个模式那么一个通道也行)

云台的话。。我是俩控,俩人。专门有个云台手。

网友:
直接上18mz都不用煩惱

网友:
看情况,x4自身需要六个通道,无刷云台用掉俩,如果控制拍照还需要一个~
如果小斯的话,naza飞控差不多也是9或者10通道。。
俺的t8fg快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