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频闪红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10):
WKM频闪红灯是什么原因?不管什么模式,关控也是这样.

网友A:
什么叫频闪?
gps信号不好就是红灯啊。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频闪?
gps信号不好就是红灯啊。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啊。

不是GPS的问题,关控也是快闪红灯,是连续快闪,不间隔,不是三红一紫,也不是二红一紫.手动模式也是这样?

网友:
第二级低电压保护?那就是快闪红灯的。

网友B:
  连调参会有 报警提示的,显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保护电压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保护电压太高了?

这个  推理 灰常有可能  +10昏

网友:
看看,不发表,拿来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调参会有 报警提示的,显示什么?

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