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两天GPS星况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3-07-10):
这两天我的精灵一直搜不到星,还以为是GPS坏了,今天用手机试了下也是搜不到,是否和这次中俄和美日的军演有关系呢。大家这两天的星况如何?

网友:
这两天我还真没飞。不会是美国人做手脚了吧!

网友:
每到一些美国人认为敏感关键的时候都会关掉民用GPS信号的

网友A:
今天不知道怎么。收星能收到。但是哪吒开始发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不知道怎么。收星能收到。但是哪吒开始发疯了。

我的8号傍晚炸了

网友:
我这两天都飞了,正常,就是搜星很慢

网友:
呵呵~这两天单位事情比较多,没去飞。貌似手持GPS设备室正常的,因为我车载导航和手机导航都是正常的

楼主:
应该是我们这的星况不好,今天都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不知道怎么。收星能收到。但是哪吒开始发疯了。

我的naza今天已经炸了  GPS模式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naza今天已经炸了  GPS模式飞行

我的也是GPS模式飞 炸了

楼主:
这两天一定是有问题,下午又飞两块电,第一块电五分钟才勉强搜到五颗星,起飞后不久在显示器中看到出现快的的飘移,同时姿态角度很大,感觉像是手动模式一样,左摇右晃的,赶紧下降高度同时往回拉,还好安全回来了。第二块电又一切正常。

楼主:
平时姿态模式也只是慢速飘移,没出现过姿态不稳的现象。

网友:
以后如能用北斗就不受老美约束啦!相信会有那一天的!

网友:
这几天收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