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好盈四合一25A电调。。四个电机都不转,怎么回 ...
NAZA V1+好盈四合一25A电调。。四个电机都不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10):
NAZA V1+好盈四合一25A电调。。四个
电机
都不转,怎么回事?。。我掰杆启动的,通电后电调会自检,NAZA的LED灯是慢闪状态。但是4个电机都不会转

网友A:
第一有可能 飞控预热 不知道你飞控啥版本 第二你信号线插反了 看看信号线黑线在飞控正面就是上面 信号最下面

网友B:
先用调参软件对遥控器的各个通道进行校准,还有就是把电调中间的红线挑出来,不接飞控,还有要校准一下四合一的油门行程以及电机启动方式。

网友:
连接调参软件,看看油门是不是反向了!

网友C:
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就ok了

网友D:
六个记号,下次找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