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V1 GPS 无法通过指南针校准

楼主(2013-07-10):
NAZA V1 GPS 无法通过指南针校准  不插GPS可以正常飞行。。。一插上GPS之后。就黄红闪。看说明书是指南针有问题。要重新校准。。但按说明书上说的做了校准后就是红灯狂闪。在空地上做过。在家里做过。。就是说室内室外做过、、、把GPS装高。装远也做过。。结果一样。。。
接上GPS 连接电脑软件就会提示错误。。。也是说指南针有问题。要重新校准。。、固件也重刷过了。。
请DJI的技术帮助解决一下。。到底是什么回事。。

忘记说了。。。我是两套NAZA NAZA一直在玩。不是第一次玩。。

把有问题的GPS装到没问题的那个飞控上。也是一样的提示。一样的不能通过校准。。。。。
再把没问题的那套NAZA的GPS装到有问题的飞控上。。正常。。。校准也是一次通过。。室内室外都试过。

我的qq:87571304

网友:
很简单啊GPS坏了

网友:
NAZA是我出的 之前在论坛@亮少1980  1300收的 收到之后就调了下感度 设置了下飞行模式 也没校准过  就爽飞了 动力套出了之后就一直收着没用过了 动力套发出的前两三天都还在飞 定点什么的都很稳

网友:
返厂检修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技术看到回个话。。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指南针被磁化了,找一个磁铁在离gps模块2到3公分处顺时针逆时针绕几圈再试试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指南针被磁化了,找一个磁铁在离gps模块2到3公分处顺时针逆时针绕几圈再试试校准

这做法是消磁吗?有试过成功的案例?

网友A:
找了半天找到这个视频~~我印象当中有一个视频是针对gps模块的消磁,忘了在哪看到的!大致原理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半天找到这个视频~~我印象当中有一个视频是针对gps模块的消磁,忘了在哪看到的!大致原理都这样

哦。。好的。。先看一下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的。。先看一下视频。。。。

其实消磁的方法很简单,初中物理学就教我们给家里的老旧电视机消磁,不过NAZA的GPS这么小,我估计没什么用,还是建议返厂检修,省得折腾,而且DJI维修也很快,还给我们包顺丰哈哈。

网友:
有可能是指南针被磁化或是其自身故障,建议返厂检修。